[STM32F1]
现在用stm32做一个简单的ftp服务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7-07-17):
如题: 我的stm32想做ftp服务端,电脑做客户端。采用被动模式:现在有一个问题搞不明白,客户端(电脑)发送PASV指令之后,服务器端回复是什么。换句话说就是怎么通知客户端新打开的端口作为数据连接。

网友A:
不知道就自定义吧

网友B:
看看ftp 协议,不过stm32太慢了

网友C:
哈哈,这能存什么。不如用电脑存,安装个FTP服务就行了。

网友D:
这个难了

网友E:
然后外挂SD或者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然后外挂SD或者硬盘?

不是,只是用来能够简单的正确的回复客户端发来的命令,然后返回给客户端几个文件名。如果要下载的话,就传几字节的数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用来能够简单的正确的回复客户端发来的命令,然后返回给客户端几个文件名。如果要下载的话,就 ...

玩玩的话OK的 可以搜搜FTP的协议 不行也可以自定义

网友F:
不如搞个树莓派。

网友F:
反正就是用能跑Linux系统的做,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