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这个USB鼠标电路有没问题?

楼主(2017-07-17):
用STM32F103C8T6 模拟USB鼠标,但电脑端没反应

网友A:
USB要不要上拉电阻的?MCU内部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要不要上拉电阻的?MCU内部有吗?

有些要吧,MCU内部有,但恐怕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要不要上拉电阻的?MCU内部有吗?

要,但是加上上拉电阻,PC也只是显示 unknow device

网友A:
别的功能能不能跑起来,继续调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功能能不能跑起来,继续调软件。。。

其它功能正常运行

网友C:
D+ 加个1.5K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但是加上上拉电阻,PC也只是显示 unknow device

要,但是加上上拉电阻,PC也只是显示 unknow device

证明PC已识别到,就是没通讯了,
可以用USB Bound看一下

网友E:
仔细看看鼠标通信协议,要回应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加个1.5K上拉电阻看看;

加了电阻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看鼠标通信协议,要回应鼠标。

好像枚举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