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特性介绍 - 内部资源管脚全映射

楼主(2017-07-17):
HC89F003是一款兼容型的MCU。今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MCU的一个亮点 - 内部资源的管脚全映射。下面上MCU管脚图,由于管脚全映射的原因,在管脚图上面是看不到UART和SPI等功能的管脚的。
首先把HC89F003的管脚映射的寄存器贴出来并向大家一一解释。(见HC89F003数据手册的Io章节)
T0_MAP                定时器0
T1_MAP                定时器1
T3_MAP                定时器3
T4_MAP                定时器4
T5_MAP                定时器5
CLKO_MAP                时钟输出
PWM0_MAP                PWM0输出口
PWM01_MAP                PWM01输出口
PWM1_MAP                PWM1输出口
PWM11_MAP                PWM11输出口
PWM2_MAP                PWM2输出口
PWM21_MAP                PWM21输出口
PWM3_MAP                PWM3输出口
TXD_MAP                串口1的TXD口
RXD_MAP                串口1的RXD口
SS_MAP                SPI的使能控制口
SCK_MAP                SPI的时钟输出口
MOSI_MAP                SPI的 主输出从输入 口
MISO_MAP                SPI的 主输入从输出 口
TXD2_MAP                串口2的TXD口
RXD2_MAP                串口2的RXD口

HC89F003的管脚全映射,是指上图所说的资源可以映射到MCU中除了VDD和GND其他的全部管脚。
下面上程序,简单的演示下管教全映射的功能。

比如PWM0映射到P23。那么寄存器PWM0_MAP = 0x23;同时需要设置P23口为推挽输出,如果设置为输入模式是检测不到端口的PWM的。
以下是PWM的库函数版本的范例和寄存器范例。欢迎大家来询。

#include "hc89f_wdt.h"
#include "hc89f_clock.h"
#include "hc89f_gpio.h"
#include "hc89f_pwmgroup.h"

void main(void)
{
        WDT_TurnOff();                                                //关闭看门狗
        CLK_OscClockConfig(CLK_OSC_16MHZ);                        //设置OSC时钟为16M
        CLK_CpuClockConfig(2);                                        //设置CPU时钟为8M

        /*以下是PWM管脚映射*/
        GPIO_Init(GPIOT0,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        //P00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T0,GPIO_PIN_1,GPIO_MODE_OUT_PP);        //P01推挽输出
        PWM_PinRemapConfig(PWM_0_1,PWM_OUTPin_P00);        //PWM01通道映射P00口
        PWM_PinRemapConfig(PWM_0,PWM_OUTPin_P01);        //PWM0通达映射P01口

        /*以下是PWM模式设置*/
        PWM_Init(PWM0_Group,PWMCK_8,PWMX_HIGH_PWX1_LOW_VALID,INDEPENDENT_MODE);
        PWM_OutPutCmd(PWM_0_All,ENABLE);                        //PWM0全部通道输出使能
        PWM_PeriodConfig(PWM0_Group,0x03FF);                        //PWM周期0x03FF
        PWM_DutyCycleConfig(PWM0_Group,0x0155);                        //PWM0占空比33.4%
        PWM_DeadZoneConfig(PWM0_Group,0x0155);                        //PWM01占空比33.4%
        PWM_Cmd(PWM0_Group,ENABLE);                                //PWM0全部通道使能
        while(1);
}

楼主:
其他的公司的芯片的外设是固定在某一个IO口上的,但是我们的外设可以随意配置到任意的IO口上

楼主:
就比如说你现在想用UART,TXD和RXD可以配置到任意的IO口上,这样在PCB布板的时候就方便很多

网友A:
这算是新世纪的黑科技吗,
貌似跟FPGA有的一拼啊

网友B:
这种一般就不容易说画错引脚,还有芯片除了VDD和VSS,其它口都能当AD用.

网友C(2018-06-23):
这个可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