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03特性介绍 - 两线下载和烧录

楼主(2017-07-17):
HC89F003是一颗兼容性MCU,为了兼容其它两线烧录的MCU,特推出ISP烧录方式。
以下是JTAG方式烧录下载和ISP方式烧录下载的管脚图。芯圣产品中,凡是支持ISP烧录功能的单片机芯片,出厂时已经固化ISPbootloader程序,由于ISP bootloader程序本身需要占用一定的Flash空间,用户自己使用的Flash空间会相应缩小,HC89F003内置16K的空间,由于ISP需要占用4K的FLASH空间,所以最终还剩12K可用的空间,且第二复位向量不可用。

另外,支持ISP烧录功能的单片机芯片,不支持使用51-Link下载或者仿真。用户可以预留串口下载的接口,在开发阶段使用仿真器模式。在量产阶段使用串口烧录的方式。
下面给大家介绍ISP烧录方式的使用办法(请大家联系我司的业务申请带ISP的样品。或者量产是订单标明带ISP的MCU)
本工具只需要解压压缩包,打开当前文件夹(Holychip_ISPV1.0.1.2)中的Holychip_ISPV1.0.1.2.exe。
图1-1    Holychip_ISP工具安装
然后打开Holychip_ISP工具(如图1-2)。
图1-2     Holychip_ISP工具主界面

Holychip_ISP硬件连接。用户通过USB转TTL串口工具,可以直接连到MCU的引脚(如图1-3)。
图1-3    TTL串口工具直接连接MCU示意图
在此方式下,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断开MCU电源;
单片机型号选择;
串口选择;
加载文件;
配置硬件、保护、客户信息;
外部供电电压选择;
点击下载/编程按钮;
等待提示信息栏中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型号,请重新上电”;
然后给MCU上电。
注意事项:
HC89F003P单片机:  TXD:P2.1   RXD:P0.3 目前波特率:9600b/s。
HC89F0431P单片机: TXD:P0.0  RXD:P0.1 目前波特率:9600b/s。

因为编程信号比较敏感,因此为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建议用户用2 个跳线将编程引脚(TXD、RXD)从应用电路中分离出来。
多次下载过程中,若给系统上电后,提示信息栏中一直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型号,请重新上电”,并未成功进入ISP模式。
可以通过先断开MCU电源,再断开MCU的RXD引脚连线后重新连接,然后按照操作流程操作。

先加载需要下载的APP文件(支持 .hex/.hcf/.bin文件如图1-7)。
图1-7    加载hex 文件
打开 .hex 文件后(如图1-8),文件路径显示当前文件路径,代码区会显示出下载的数据。
图1-8    打开hex 文件
注意事项:
.hcf/.bin文件加载方式请参照.hex文件。
.hcf文件为离线烧录器HC-PM51生成的文件,文件包含opition信息,所以加载.hcf文件后会自动更新型号、硬件、保护、客户等信息。

单片机型号的选择,对应是否相同(如图1-9)
图1-9    单片机型号选择

连接串口助手,工具会自动读取当前COM口,为避免串口连接失败可以先打开设备管理器查看(如图1-10、图1-11),波特率为9600b/s。
图1-10    PC端COM口

图1-11    ISP工具自动读取选择COM口

设置硬件配置,设置完成后点击OK,若恢复默认配置点击Default(如图1-12)。
图1-12     硬件配置

Flash数据安全保护,可以设置IAP读保护、IAP擦写保护(如图1-13)。
图1-13     IAP保护配置
以擦写保护保护为例:

数据保护以4K为一个保护单位,若全部保护可以直接勾选总开关(如图1-14)。
图1-14     IAP擦写全部扇区保护

若不需要全部保护,可以自由勾选其他项,并且禁止擦写总开关勾选项会自动取消(如图1-15)。
图1-15     IAP擦写扇区保护

设置客户信息(如图1-16、1-17),设置完成后点击OK。

图1-16    客户信息

图1-17    客户信息设置
选择MCU供电电压范围(如图1-18)。

图1-18    供电电压选择
注意事项:
在给MCU上电时,一定要注意此时给MCU供电的电源电压是否在勾选的范围内,否则会影响ISP的正常通信。

配置完成后,点击下载/编程后,提示信息栏中显示“正在检测单片机型号,请重新上电”,再给MCU上电,在下载过程中是不允许再加载文件或者设置配置项(如图1-19)。
图1-19    下载/编程

下载结束,并成功(如图1-20)。
图1-20    下载结束

退出(如图1-21)。
图1-21    退出Holychip_ISP
工具快捷键操作具体如下表:
快捷键          功能                备注
CTRL+O        打开文件
CTRL+H        配置硬件
CTRL+P        配置IAP保护
CTRL+G        客户信息
D                  下载
S                   停止

表1-1    快捷键操作

网友A:
支持兼容哪些型号的

支持哪些型号的MCU?是OTP吗?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哪些型号的MCU?是OTP吗?价格如何?

目前我们的HC89F003兼容STM8S0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哪些型号的MCU?是OTP吗?价格如何?

是Flash的芯片,价格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了解一下,既然是兼容,肯定是有优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支持哪些型号的MCU?是OTP吗?价格如何?

我是芯圣原厂的业务,请加我qq115884261  谢谢

网友C:
很多有待改进,烧录器要开发一些可以录几百个的,不然生产是个麻烦事情,像ST现在很多第三方的烧录器,功能强大,可以保存几百个程序,烧录时随时切换。

网友D:
@传说中的垚鸟     Holychip_ISP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

网友E:
在哪可以买到

楼主(2017-08-16):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垚鸟     Holychip_ISP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

过两天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上公布

网友F:
不错,ISP,很方便,解决万一产品上线了,功能有增加,还可以方便更新程序。不过,占了点内存。

网友G(2017-10-05):
楼主,我下载重新上电会吧串口断开的

网友H(2018-05-22):
请问编写应用程序时有没有特殊处理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目前我们的HC89F003兼容STM8S003

14脚没有ADC功能,要替换STM的要注意

网友J:
ISP烧录的程序保密性如何?容易被**吗?

网友K:
把ISP bin放上不行吗

网友L:
写的很详细。但是里面一个重要的没有说明,貌似芯圣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usb2ttl,用市面上的好几家都没法烧录,不过烧录0411p的到是可以。003的不行。一定要用芯圣提供的那个UM0100_HCFlash MCU DEBoard,从上面把rx tx接出来才行。而且对vcc电压非常敏感。建议目标上的VCC上有负载的,比如一加电就点亮LED背光之类的,烧录的时候暂时去掉。
再就是软件不够人性化,这点应该和STC学习下。第一次烧录设置好各个参数,第二次烧录的时候,PC端的烧录软件发现hex文件有变化,直接打开串口,加载hex文件,烧录器也配合下,发现有hex文件加载,断电数毫秒再加电,直接把hex烧录到目标板。烧录好后,关闭串口。目前现在烧录个文件要点击n下才行。机械的重复动作让人崩溃。
芯圣这类MCU,仿真占用口多,仿真简直就是**肋。不如推出无仿真,并固化isp的MCU。

强烈同意,烧个ISP固件还得买个烧写器,出厂没有固化ISP,便宜是一方面,方便上手才是关键,比如STC。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传说中的垚鸟     Holychip_ISP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

这个官网本来就有的吧我记得。

网友N(2018-06-23):
我很喜欢用ISP烧录方式

网友O(2018-08-04):
建议改进一下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