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恒流源输出震荡?

楼主(2017-07-17):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无法实现恒流 输出震荡 不知道为啥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反馈环搞这么复杂,跨越这么多级,确实很容易振荡。

网友B:
怎么个恒流原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环搞这么复杂,跨越这么多级,确实很容易振荡。

谢谢 谢谢 十分感谢 我在减少一些运放级数试试  等做出来分享到论坛中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恒流原理呢?

我的是看的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就想做做试试。结果有震荡。。。麻烦问一下这个图片是那本书啊?

网友C:
看到3个运放输出都接了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3个运放输出都接了电容

这样就确保了起振,避免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确保了起振,避免意外

电容后来焊接的时候没有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后来焊接的时候没有焊接。。

那你需要把图改一改,没有焊的元件就不要出现了。

网友E:
直接作伯德图然后分析一下哪里戳个极点进去就好了

网友F:
能够有震荡是好事,
在MOS的输出,串联一个电感进去,变成开关恒流啊!!!

网友:
更加省电,
效率更加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作伯德图然后分析一下哪里戳个极点进去就好了

好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够有震荡是好事,
在MOS的输出,串联一个电感进去,变成开关恒流啊!!! ...

好的 谢谢版主  等我做出来分享给大家

网友G:
C12电容的连接有问题。可以先去掉看结果,需要在 R7并一个几十p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作伯德图然后分析一下哪里戳个极点进去就好了

这个 我主要不会伯德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C12电容的连接有问题。可以先去掉看结果,需要在 R7并一个几十pf电容

好的 谢谢您

网友H:
扔一个和实际不符的原理图来让大家分析,这是消遣大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这电路本身就不是恒流电路。
VCC是多少?
几点:
1.尽可能提高VCC;
2.R2、R5不知何用?C11是否直接接在DAC的输出端?所有DAC是否允许在输出端直接接103电容?
3.去掉R7(R3也可以去掉);
4.去掉R10、R6,从U2的Pin6直接拉一个电阻(10k)到U1的pin;
5.在U1的Pin6到Q2的S之间拉一个电容(大概百pF到千pF级,需要调试);
6.先去掉C1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扔一个和实际不符的原理图来让大家分析,这是消遣大家

不是。没有这个意思。我在挑这个板子 最近在做。 好吧 我结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电路本身就不是恒流电路。
VCC是多少?
几点:

谢谢您、我回按照您的方法改进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电路本身就不是恒流电路。
VCC是多少?
几点:

非常感谢 ,作为一个新手,谢谢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C12不该有
R7上并联一个0.1uF试试,应该能消除震荡

网友J:
引用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U3A这一级要来干啥?多余

网友I:
引用 楼主:
输出震荡,而且无法实现恒流,求大神帮忙看一下 谢谢

再补充一点:
U2的用是错误的,应为AD620不是R-R输出也不是单电源仪放。
应考虑选一款输出和输入都是R-R的仪放,或者自己用运放搭一个差分放大器。

由于他的AD620的5脚接了地咋改都百搭了。
AD620只要设置好偏置电压单电源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用在这里就有点悬了需要看VCC和PVDD之间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补充一点:
U2的用是错误的,应为AD620不是R-R输出也不是单电源仪放。
应考虑选一款输出和输入都是R-R ...

对对 ,是的 谢谢您,现在我这个已经做出来了,换了AD620,然后减少反馈级数,震荡也基本消失了,基本电流能够稳定住。谢谢您,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U3A这一级要来干啥?多余

嗯嗯 是的 现在已经去掉了

楼主(2017-09-11):
为什么无法结贴啊

网友K:
你需要恒流多少A,又是AD620又是AD8629的花那么多钱为什么不用DCDC做一个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无法结贴啊

一天以后才可以结贴,你的电路震荡的关键在于AD620的使用不当。

楼主(2017-11-14):
引用 网友K:
一天以后才可以结贴,你的电路震荡的关键在于AD620的使用不当。

谢谢您。

网友L:
1. 设计不合理,AD620的输入共模电压是随着负载变动的,极有可能超过VCC哦。。。
2. 将反馈回路的所有电容全部去掉。再试一试。

网友M:
放大电路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