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输出驱动喇叭的问题

楼主(2017-07-17):
小菜有个关于PWM输出驱动喇叭的问题请各大神回复:

有谁了解用2路PWM直接驱动喇叭是怎么实现的?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2。假如音频的采样频率是8K,那是不是PWM输出的频率也是8K?

网友A:
这个东西,叫丁类(或者D类)功率放大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型号的芯片,功率从数百mW到数百W。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叫丁类(或者D类)功率放大器。市场上已经有很多型号的芯片,功率从数百mW到数百W。 ...

答非所问

网友B:
学习学习采样定理吧

may老师不是答非所问,是你自己不明白

网友C:
这种简单采样处理电路,与很多都有共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采样定理吧

may老师不是答非所问,是你自己不明白

我只是想知道: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2。假如音频的采样频率是8K,那是不是PWM输出的频率也是8K?

给我一大采样什么堆理论也没用啊

楼主: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2。假如音频的采样频率是8K,那是不是PWM输出的频率也是8K?

这两个问题能回答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

1. 3言2语说不请.沉下心看资料,没多少页.
2. 采样率是基本参数,不图精通,但也得了解.音频8k,pwm起码8~10倍.即60k~8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3言2语说不请.沉下心看资料,没多少页.
2. 采样率是基本参数,不图精通,但也得了解.音频8k,pwm起码8~10 ...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举个例子,请帮忙分析下

比如现在采样率8K,用8位PCM编码,单片机已经获得该编码后的二进制数据。现在有一组8位PWM,我想用这组PWM直接驱动功放喇叭,那是不是直接可以使用PCM编码的8位数据去改变PWM的占空比就可以实现?

采样率是8K,也就是说每秒有8000个8位PCM数据,那8位的PWM是不是每秒输出8000个占空比改变的波形就能够驱动喇叭?

你说的PWM频率起码8-10倍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是PWM的分辨率还是输出频率?
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采样频率多少,我PWM输出频率就达到多少吗?

网友E:
LZ想在电子领域学有所成,必须虚心一点。其实这个基础知识很简单,很基础的。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答:
可以。但是你要先整明白,你的8位PCM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的,如果是有符号的,要转成无符号,再是怕那个PWM占空比寄存器。
PWM是否可以直接驱动喇叭,取决于两个因素:
   A、PWM输出要有足够功率。除非是湾湾那种语音IC,专门有大电流的PWM输出脚,否则通用MCU的PWM脚就是一个IO,输出一般也就20来mA,驱动不了喇叭的,要加缓冲或放大。
   B、PWM相位,这个不多说了,自行脑补,打字太耗时间。相位不同其驱动输出连接就不同,通常指带不带电感的。

2。假如音频的采样频率是8K,那是不是PWM输出的频率也是8K?
答:
音频采样率和PWM频率严格的说没有必然关系,但是要求PWM频率高于采样率。比如采样8K,PWM用8K、16K、32K等等频率都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举个例子,请帮忙分析下

比如现在采样率8K,用8位PCM编码,单片机已经获得该编码后的 ...

不能直接推喇叭,先得把8k的调制波解调,还原出音频,放大后输出.否则你听到的全是8k吱吱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想在电子领域学有所成,必须虚心一点。其实这个基础知识很简单,很基础的。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 ...

驱动能力倒不担心,没有大IO驱动我就外搭驱动放大电路。直观上看两路PWM相位差180好像就能够直推喇叭。

现在就是对PCM转PWM不是特别明确。如果采样率和PWM输出频率没有关系的话,比如采样是10K,如果PWM输出频率达到20K,直观理解就是每秒输出20000个占空比不同的方波,但是采样率是10K,也就是每秒只有10000个采样点。那对于PWM来说,另外10000个方波是怎么转化来的?

还是说你说的PWM频率是PWM计数器的频率,计数器频率都是兆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直接推喇叭,先得把8k的调制波解调,还原出音频,放大后输出.否则你听到的全是8k吱吱声. ...

但是我看得资料,很多都是将WAV文件去头去尾留下的中间二进制数据文件,直接配PWM占空比就能驱动出声音,怎么做到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WM是什么关系?
...

SACD DA原理,8K的基波,调制到100K的载波上,肯定没有问题,为低通重现滤波器的压力也小。说不定不用LC二阶滤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得资料,很多都是将WAV文件去头去尾留下的中间二进制数据文件,直接配PWM占空比就能驱动出声音, ...

PWM只是一堆等幅度的疏密波,必需得把疏密波解调成幅度变化的音频波.阿哀西.

网友F:
引用 楼主:
驱动能力倒不担心,没有大IO驱动我就外搭驱动放大电路。直观上看两路PWM相位差180好像就能够直推喇叭。

...

PCM是音频的AD格式,是单声道的容处理,只少有三线制BITCLK,DATA,LRCLK,要转换原始音频数据再调制PWM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只是一堆等幅度的疏密波,必需得把疏密波解调成幅度变化的音频波.阿哀西. ...

不理解,我这里有一款芯片,直接PWM输出驱动8欧/0.5W的PWM喇叭,不需要额外的解调,测试出来PWM只是单纯的不便变化占空比而已。

你所说的是AD-DA的实现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想在电子领域学有所成,必须虚心一点。其实这个基础知识很简单,很基础的。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 ...

你的回答很接近我想要的答案,求继续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理解,我这里有一款芯片,直接PWM输出驱动8欧/0.5W的PWM喇叭,不需要额外的解调,测试出来PWM只是单纯 ...

“我这里有一款芯片,直接PWM输出驱动8欧/0.5W的PWM喇叭”
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很可能就是D类放大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一款芯片,直接PWM输出驱动8欧/0.5W的PWM喇叭”
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很可能就是D类放大器芯片 ...

我感觉不像。
这个芯片直接将编码后的PCM二进制数据存在芯片ROM里了,然后直接通过命令调用音频二进制数据进行控制PWM占空比输出。

所以,我挺想知道的,在PCM二进制数据到PWM输出这一段过程中,是如何实现的,网上资料很多说直接通过编码后的8位二进制数据去控制占空比。。。不经过任何处理?我很不理解。

再者就是上面所提出的采样率和PWM输出频率的疑问

网友G:
很久以前做过一款,用的是STM32  大概思路是:
1.WAV  采样率调整到22K以上,或者越高越好,这样人耳就听不到噪音了;
2.用PWM频率必须要与采样率一致;
3.在PWM中断中读取wav文件,但是要把WAV前面用不着的标记去掉,只读取有用的参数(这个WAV文件有详细说明);
4.调整音量就是同比例的扩大或者缩小占空比。
大概就是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久以前做过一款,用的是STM32  大概思路是:
1.WAV  采样率调整到22K以上,或者越高越好,这样人耳就听不 ...

几年前了,还记得一些具体东西吗,向你请教下:

2.PWM频率要与采样率一致,这个我理解直观上应该是这样,不然声音就会变快或变慢。具体讲,是不是我只需要用有效的WAV数据去配置PWM占空比就可以?中间有没有什么处理或者数据转换呢?

4.调整音量就是同比例扩大或者缩小占空比:占空比的配置不是和WAV数据相对应吗?如果扩大和缩小占空比,岂不是意味着更改了原有音频数据?  我理解的调整音量应该是调节PWM的输出电压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几年前了,还记得一些具体东西吗,向你请教下:

2.PWM频率要与采样率一致 ...

也许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话题,哈哈,很佩服LZ的穷追猛打精神,另外找了些资料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我们讨论的不是一个话题,哈哈,很佩服LZ的穷追猛打精神,另外找了些资料供参考.

感谢!看标题好像很有参考性!我研读下

网友H:
其实我也对这个问题似懂非懂,我基础也不好,要是你们能画个波形图配个说明,我觉得更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
1。是不是直接将8位PCM作为改变8位PWM占空比的数据,就直接可以输出PWM驱动喇叭?这两路P ...

违反了基本的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违反了基本的原则

违反什么原则?采样定律?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话题吗?请不要灌水,谢谢

网友I(2021-02-28):
PCM编码是数据格式,有专门支持的芯片,不能自己通过PWM解算,因为大部分的MPU PWM速度跟不上,看上去8K的“音频压缩码”,实际结算需要50K以上的PWM输出,低端的STM32是无法承受的,需要M4级估计可以,但加上解压和算法,估计又是一笔“时间”开支,所以最好让专业的芯片做专业的事,省钱省事。

网友J:
这个问题,还真建议楼主静下心来好好看下理论知识,不是三言两语再论坛里面就能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