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 RS485 通信时电平基准发生变化的原因

楼主(2017-07-17):
两张图片,
1. 第一张 本新手使用 RS485 期间,量测通信时的波形时发现一个问题,虽然 A-B 电压看起来正常,但是A和B各自的基准电压在通信时会发生变化
2. 第二张 是一个通过一个反相(三极管)做的自动切换收发的RS485通信波形,RS485_A  波形的基准电压并非是零电压,而是有一个直流分量(A的基准电压比零电位高一点)

请大神帮忙看看,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上拉下拉电阻与终端电阻的分压

网友B:
差分信号是由两根信号线的相互电位关系决定的,没有什么“各自的基准电压”这个概念存在。因总线偏置电阻的存在,总线静态时应为逻辑1态,自动换向是发0不发1,1靠偏置来实现。想用示波器看明白,需要在脑子里合成AB线上波形,直接观察AB线需要注意示波器潜地问题,有可能需要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分信号是由两根信号线的相互电位关系决定的,没有什么“各自的基准电压”这个概念存在。因总线偏置电阻的 ...

chun大神您好,最近论坛里看了好多您的评论,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第一次用 RS485 所以问题可能会很“小白”,请问 加入 3485芯片的 AB 和 485芯片的 AB 直连在一组总线里,因为3485的chip是3v3供电,485是5v供电,AB 上的电压会不会对不同步?会不会对芯片造成什么影响?
还是说,RS485 里面规定 只要共模 在-7~+12之间,A-B压差满足chip对 o或1 的判断标准就可以正常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下拉电阻与终端电阻的分压

是不是可以把图1电路中的120电阻去掉?同时把上下拉电阻换成更大的 例如2k或者10k?
说明:我这一路485只连了1个设备。

还有一路485,如图2 ,
这路485 练了4个设备,而且经过测量发现每路设备里面都自带了一个120终端电阻,是不是我这个120 的电阻也应该去掉?AB 线上要不要加上下拉电阻?

图2 接了4个设备

图2  接了4个设备

图1 自动收发

图1 自动收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图1电路中的120电阻去掉?同时把上下拉电阻换成更大的 例如2k或者10k?
说明:我这一路485只 ...

自己搜一下RS485标准看看;
我记得是总线上只需要2个120Ω电阻;上拉下拉电阻需要的,要根据实际接入的收发器数量计算阻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un大神您好,最近论坛里看了好多您的评论,再请教您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第一次用 RS485 所以问题可能会 ...

485的标准与接口片的供电电压无关,随便你用3V的还是5V的都可以互连,二者执行的是同一标准——485电平标准,跟TTL标准可是两码事,别张冠李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把图1电路中的120电阻去掉?同时把上下拉电阻换成更大的 例如2k或者10k?
说明:我这一路485只 ...

120欧姆电阻是终端电阻,只要总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那么总线两头一头一个,不能多,不能少。在总线长度很短,短到比信号波长都短,那么主机侧用一个即可,但用两个仍然没有问题。所以,不如一律一头用一个。
偏置电阻有单点偏置法和多点偏置法,最简单也最常用的是主机侧单点偏置,偏置电阻的取值根据485的200mV门限和60欧姆的总线直流阻抗用欧姆定律计算。
以上文字不知道写过多少遍了,关于485,楼主应该看看本栏目的老帖,凡应用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我应该基本上都讲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一下RS485标准看看;
我记得是总线上只需要2个120Ω电阻;上拉下拉电阻需要的,要根据实际接入的收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欧姆电阻是终端电阻,只要总线长度大于信号波长,那么总线两头一头一个,不能多,不能少。在总线长度 ...

辣我还是先去看看老帖,学习学习

网友C:
如果以6楼图1“自动收发”电路来组网的话,确实会看到前面的那种波形。就是芯片驱动不了总线上的负载了。
建议:
1.如果波特率不是很高,其实是不需要“终端电阻”的;而“终端电阻”在485上的作用其实是不太确定的,如果需要终端电阻起作用,还需要定义电缆。
2.上下拉电阻增大、增大、增大,多大?需要根据总线的最大节点数。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485电路的测试,发现自收发电路在发数据时,接收引脚上也有电平变化,导致接收状态的LED灯一闪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