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压比较器LM393,如图所示,电压比较的公式是什么

楼主(2017-07-17):
双电压比较器LM393,如图所示,电压比较的公式是什么

网友A:
T1输出电压和电阻R55R56分压值比较;公式自己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输出电压和电阻R55R56分压值比较;公式自己想

但是我的高电平输出只有VDD5V的三分之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ELCB电压吧,R48,49,53不是正好1/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LCB电压吧,R48,49,53不是正好1/3吗?

如果我想高电平输出3.3V该怎么计算?

网友B:
你没学过电路设计?自学成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学过电路设计?自学成才?

忘了

网友C:
楼主应该知道欧姆定律吧,初三物理讲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知道欧姆定律吧,初三物理讲过的。

看成一个钳位的电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算出来一个结点电压和R5的关系式

你这个图需要用基尔霍夫定律,但楼主图中则是纯粹的欧姆定律,难度不超出课后作业。

网友D:
电路工作原理:
    当TEST端接收到高电平信号时,Q1S8050导通,T1初级导通,次级输出一个电压值.(该电压根据T1参数决定)
    此电压值与R56与R55组成分压电路的取值进行对比.决定比较器输出.
    此值计算方法为:
    5V/(R56+R55)*R55=5V/(12K+100R)*100R=0.0413V
因比较器本身特性原因.需要加上拉电阻.此时输出电压请实际测量.(我自己做过相应试验,1K上拉时,输出为4.3V左右)
那么你要得到3.3V电压.你就要考虑R49和R53的取值了.
    公式为:1out/(R53+R49)*49=3.3V  1out就是比较器的输出的电压.
以上是我个人看法,有不对的请指出来.

网友E:
不要太打击新手!
现在的学生,大学时负责及格即可。工作了,才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工作原理:
    当TEST端接收到高电平信号时,Q1S8050导通,T1初级导通,次级输出一个电压值.(该电压根据T1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