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大直径电缆测径仪 高精度实时测径仪 激光测径仪

楼主(2017-07-17):
LPXJ70.1单路测径仪为保定蓝鹏测控大直径的测径仪,可以适用于0~70mm范围内的轧材外径检测,并且可根据检测需求,实现测径仪的定制,对更大线材的外径尺寸进行测量。该测径仪测量范围大,并且可以达到静态测量精度0.01mm,而动态测量精度也可以达到0.02mm,实现高精度的外径在线检测。

LPXJ70.1单向测径仪(以下称本仪器)内置1组固定式光电测头,可对被测物一个方向的外径尺寸进行实时测量。主要应用于BV线、通讯电缆、塑胶线、电力电缆、光纤、漆包线、铝塑管、钢材、纤维等各类管材、棒材、线材的外径测量,在线检测和离线检测均可,并能实现自动反馈控制以及与电脑的联机通讯。

安装位置
本仪器应用于线缆生产线时,既可以安装在冷却水槽之前,也可以安装在水槽之后。安装在水槽前时,由于外径测控仪距离挤塑机近,反馈控制及时,能获得最佳的控制效果。但此时塑料尚未固化,仪器测量的是线缆的热态外径,通常略大于其实际外径(冷态外径) ,因此设定的标称值应适当加大。安装在水槽后时,测量值为线缆的实际外径值,比较准确可靠,但控制滞后量大,控制效果较差。另外,被测线缆须吹干,否则线缆表面的水膜会影响测量精度,实际使用时应根据被测物带水的程度,适当加大设定的标称值。
安装方法
1)打开包装,检查仪器及附件是否齐全。
2)为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底座应安装在坚实、平整的平面上;
3)分别连接底座和支杆、支杆和托板、测径仪和托板;
4)松开星形手柄调节测径仪水平高度,使设备与被测工件平行,且被测工件垂直于两视窗的中心线并平行于底座上基准面,保证被测工件从距离底座的上基准面27.5±8mm的范围内通过。
5)连接外接屏、变频器。将航空插头插入机体上对应的接口(如图3)。
6)检查无误后,连接电源线,开机上电。

基本规格:
型号:LPXJ70.1
测量范围:0~70mm
静态测量精度:±0.01mm
动态测量精度:±0.02mm
测量光源:远心平行光源,绿色,λ = 520 nm
测量频率:500Hz
供电电压:AC220±15%V 50Hz
操作温度:-10~+45℃
操作湿度:<85%
设备尺寸:740*125*19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