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W的线绕电阻可以在多高温度下长时间运行?

楼主(2017-07-17):
请问一般的线绕电阻,绿色,标称10W的那种,可以在多高温度下长时间运行?谢谢

网友A:
能工作在150℃~300℃温度的环境中。

线绕电阻
温度系数:≤ ±350ppm/℃
环境温度-55℃~+155℃
表面耐温300℃,最高耐温800℃

一般电阻不能和DALE的比,我用错过电阻,0.5W的DALE在2W条件下工作了一个多小时什么事都没有。

网友B:
如果这个电阻的散热条件还可以(通风),10W电阻实际功率不超过5W,基本可以长时间运行。

网友C:
建议楼主找厂家的datasheet看看,不同厂家的器件,指标会有一些差异

网友D:
绿色的那种,最好控制在1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通过工作一段时间,观察外壳颜色有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来判定。

楼主(2017-08-18):
引用 网友A:
能工作在150℃~300℃温度的环境中。

线绕电阻

谢谢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电阻的散热条件还可以(通风),10W电阻实际功率不超过5W,基本可以长时间运行。 ...

蟹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