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Type-C离一统江山只差一个液态金属?

楼主(2017-07-17):
USB Type-C无可厚非是目前最热门的USB接口,它支持正反可插,集传输数据、充电、外接显示屏于一体,如果未来我们的设备都采用USB Type-C接口,那么电脑、手机等最子设备上的接口都是相同的,这对消费都来说确实方便省事的多。

USB Type-C的五大优势
1、纤薄:USB Type-C接口的尺寸仅为8.3*2.5mm,更适合在日益小型化的计算设备中使用,可承受1万次反复插拔;
2、传输速度快:支持USB3.1规范,数据传输速度可达10Gbps;
3、正反插:与苹果Lightning 接口类似,USB Type-C接口没有方向性上的要求,即正反面插入都可以完成配对,极大提高了USB接口的易用性;
4、双向传输:USB3.1规范的Type-C接口可以提供高达100W的功率输出,可以通过USB Typc-C接口实现数据、电力双向传输;
5、可扩展能力强:USB Type-C可传输影音信号,扩展为多种音视频输出接口,如HDMI、DVI、VGA接口,甚至能实现达到4K分辨率的扩展。

拥有如此多优势的Type-C接口目前市场前景一片大好,在苹果、谷歌等世界顶级厂商的力推下,已经逐步渗透到 3C、车载、家居等硬件平台。但是在如此造势下Type-C接口到目前为止也还未如愿的取得全面普及,一统USB接口。这究竟是何原因呢?除了Type-C的兼容性解决方案仍未得到完善之外,Type-C外壳的做工及材质的缺陷也是其未能得到大众好评的众要原因之一。

Type-C接口设备上市以来,就听到很多消费的关于Type-C接口故障的反映。接头坏了,电脑或手机就无法再与其他装置连结,等于失去了一大半的功能,特别是智能手机的USB接头坏了就不能充电,这就会让许多消费者对Type-C设备的质量产生怀疑,从而也让大家对其产生不友好的态度。

目前的Type-C接口容易出现故障,很大原因是因为Type-C接口具有先天缺陷,大家都知道,目前的Type-C接口都是弧形的,这个弧形的接口不如过去的T形接口力学性能强劲,所以长时间使用之后,非常容易因为接口变形而造成接触不良。

Type-C接口先天缺陷

一开始的Type-C接口都是采用有缝式,就是将一个铁片折弯,焊接到一起,接合处有一条缝隙,有缝式Type-C,这种设计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由于外力而产生接口变形或者接口弯曲,不论是哪一种都会对手机和数据线产生损害。由于这种制造工艺会大批出现接口不良的情况发生。

有缝式Type-C

后来部分厂商就将Type-C接口制作成无缝式的,就是使用一根无缝钢管,通过拉伸挤压,形成接口的形状。这种工艺改善,虽然大大降低了焊接带来的变形问题,但是材料本身的强度问题却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液态金属接口应运而生。

什么是液态金属?

液态金属也称非晶合金或金属玻璃,是一种新型的金属合金。液态金属拥有独特的原子结构,其原子排列完全无序,而传统金属材料原子结构则排列有序。它这种独特的原子结构决定了它具有许多优异的性能,如优异的软磁性能、力学性能、耐腐蚀性能、催化性能、电学性能及对中子射线和γ射线的耐辐照性能等。它是金属却有了流动的形态;它极轻却又极强、极硬,是超越铝、镁、钛等传统轻合金的颠覆性材料;它可一次性成型,四轴飞行器加工的繁复程序。

液态金属在尺寸精度方面的优势:
1)良好的尺寸精度和稳定性,满足复杂结构零件制造要求;
2)产品缩水率约0.3%,相对于不锈钢MIM缩水率17%-20%是很微小的,压铸成型后尺寸精度高,稳定性好,平面度高;
3)压力铸造,保证产品的致密性和优越性能;

液态金属在尺寸精度方面的优势

液态金属拥有的这些特质,让其应用在需要频繁插拔的Type-C接口上,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比拟的先天优势,让Type-C接口无论在使用寿命还是强度上都会优于现如今使用最多的不锈钢材质,而且液态金属具有软磁性能,在Type-C的抗干扰方面会有一定的优势。Type-C接口使用液态金属来制造必定会让其故障率降低不少,但是目前的液态金属无论是价格还是所要求的工艺都要比不锈钢材高,这也是目前需要各大厂商需要去考量的一个问题。但是Type-C接口想要一统江山,就需要液态金属助其一臂之力了!

来源:深圳市大富精工有限公司(quaintfab。com)

网友A:
不太看好TYPE-C接口.电气上没什么大问题.结构上的问题就大着了,TYPE-C接口对生产工艺和材料要求太高了,特别是TYPE-C母座中的引脚,实在太薄.  相对于苹果的LIGHTNING而言,TYPE-C插头插座的耐用性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