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同步工作

楼主(2017-07-17):
问题1:用单片机驱动DDS产生的正弦信号稳定性怎么样?可以做信号源吗?
问题2:要求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地方产生两路完全一样的正弦波信号作为两路信号源(信号同步为重要要求),方案图如下(帖子中可能看不清楚,可下载附件):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两个DDS出来的信号是相同且同步的? 模块1和2是隔开的,在室外距离不超过1000米。
最近会一直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项目的要求是在两个地方产生10MHz-30MHz的两路相同的正弦信号作为信号源,这两路信号必须同步,且信号源尽量小和轻(有空间和质量要求)。所以我采用单片机+DDS做信号源的方案。欢迎各位大神指正或提出更好的方案。感谢!!!!!

网友A:
不错可以学习借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项目的要求是在两个地方产生10MHz-30MHz的两路相同的正弦信号作为信号源,这两路信号必须同步,且信号源尽 ...

第一个问题,从方案来讲稳定性没问题的,具体还要看实现。
第二个问题,因为相距1000米,关键是时钟和指令的同步

网友C:
远程同步,你的时间精度要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问题,从方案来讲稳定性没问题的,具体还要看实现。
第二个问题,因为相距1000米,关键是时钟和指 ...

谢谢!正是请教第二个问题,怎么解决您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同步,你的时间精度要求是多少?

要求是同时  30M的信号周期是30ns,要求信号同步的话怎么着也得是ns级。

网友D:
这个现在关键是硬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在关键是硬件的了

能否细讲

网友E:
无解,全世界没人做得到。

网友F:
控制发射信号的三角号画反了。
在空气中的电磁波速度是1米3.3ns。如果你没有测距功能,那就手工调吧。
接受模块后面的两个cpu如果时钟不能同步的话,DDS的时钟就要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发射信号的三角号画反了。
在空气中的电磁波速度是1米3.3ns。如果你没有测距功能,那就手工调吧。
接受 ...

大神可否细说?

网友G:
可以考虑GPS。目前有很多GPS都提供精度很高(大概10-9)的秒级同步时钟,

网友H:
30ns确实有点无解,如果是100ms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