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内核芯片的定时器服务函数,有两句话不明白

楼主(2017-07-17):
/*******************************************************************************
* Function Name  : T0OC1_IRQHandler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handles the Timer0 Output compare 1 interrupt.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T0OC1_IRQHandler(void)
{
    TIM_CounterConfig(TIM0,TIM_CLEAR);    //这两句像是在清什么东西,具体指什么?
    gu32_Sys10ms++;                                          //计时
    TIM_FlagClear(TIM0,TIM_OCFA);               //这两句像是在清什么东西,具体指什么?
}

楼主:
有木有详细的解释呀

网友A:
第一个清定时器计数值,第二个清输出比较标记;
这个应该是直接调用库的,进入到库的源文件函数定义处,一般会有很详细的注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