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STM32F103C8T6 VDDA漏电问题

楼主:
用锂电池前端模拟芯片和STM32F103C8T6开发了一个保护板,MCU电源用DC\DC降压3.3V供电,MCU VDDA供电由前端模拟芯片VREF提供基准电压,
现在的问题是单片机休眠的时候 VDDA仍有1MA的电流,这是不是正常功耗?手册当中说是VA级的,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设置问题,求指点。

网友A(2017-07-17):
肯定不是正常情况, STM32 停止的休眠下可以降低到 uA 级.

网友B:
保证是最小系统 保证软件设置OK 低功耗不是一个WFI或者HALT就搞定的

网友C:
这个主要是影响功耗的设计的

网友D:
这个功耗偏高了,看下是不是这DC/DC给消耗的

网友D:
对DC/DC的设计特别要注意电感的选取与设计的

网友E:
休眠下可以降低到 uA 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