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ADC注入式中断问题

楼主(2017-07-17):
GD32F103C8T6的芯片,主频配置108Mhz,ADC8分频,就是13.5Mhz。使用双adc模式,ADC1为混合的同步规则+同步注入模式,规则采样4个通道,连续扫描模式,DMA读取。注入采样1个通道,使用TIM1 CC4触发采样,使能EOIC中断。现在的问题是经常不能进入ADC中断。
可能有哪些原因呢?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
第一张是正常触发的寄存器值。
第二章是不能触发的寄存器值。
为什么就没有转换结束标志呢

正常触发

正常触发

不正常

不正常

网友A:
连续扫描采样4个通道?——采样值要及时读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扫描采样4个通道?——采样值要及时读取出来的

连续采样时用DMA读取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网友B:
这个的查下是什么原因影响了ADC的中断

网友C:
这个adc的采样设置方式的还是很常用的。

网友D(2017-09-19):
那怎么加宽触发信号呢

网友E:
我设置ADC同步注入的,有时候会出现无法触发ADC采样的问题,ADC1->STR位0X0012,没有触发信号

网友F(2017-11-29):
楼主移植的是电机库吧,最近我也在移植,发现AD采样也不正确,请问楼主是怎么加宽触发信号呢?TIMER和ADC都在一条总线上呢,这里所谓的加宽是指降低触发信号的频率?请解惑,谢谢了

网友G(2018-07-16):
把别的都注释掉 就留着ad采集 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H:
AD的转换方式的要多注意的

网友I:
使用双adc模式,ADC1为混合的同步规则+同步注入模式,规则采样4个通道,连续扫描模式,DMA读取。

网友B:
这种adc的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J:
adc的设计不是很好做的

网友K(2018-12-01):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呢,求教

网友L:
触发信号的宽度是提高还是减低啊

网友M(2021-04-23):
遇到同样问题,求教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