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MIC输入噪声大处理

楼主:
有源MIC输入规格为:9v供电,电流为6MA。通过附件为进入ARM,  现在进入ARM后,在蓝牙通话的时候,对方听到声音比较杂,干扰比较大。求大神指导如何改善、

网友A(2017-07-17):
先把进ARM的线断开,看还噪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进ARM的线断开,看还噪不噪

把ARM断开了。怎么去识别声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ARM断开了。怎么去识别声音呢?

示波器看或把mic接地,看还有噪音不

要找出噪音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或把mic接地,看还有噪音不

要找出噪音来源

是直接将进ARM的那端断开,然后接入到示波器吗?T叔。

网友B:
声音比较杂,这个杂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有杂音,还是太灵敏了,把很多远处的声音都收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音比较杂,这个杂是个什么意思呢?
是有杂音,还是太灵敏了,把很多远处的声音都收进来了? ...

因为是9V供电,幅度太大了,远处的声音也有收进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是9V供电,幅度太大了,远处的声音也有收进来、

在2个输入电容那,各串联个合适的电阻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另外外壳结构上可以做些改善,做些声波的屏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