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f25k80的b口

楼主(2017-07-17):
如果b口浮空,使能弱上拉,是不是读端口应该是1?我读回来是0。量管脚电压1.7伏。如果外接10k上拉电阻,读端口就是0。问题出在哪?怎么内部上拉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A:
自己检测B口是不是复用其它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检测B口是不是复用其它功能了

谢谢。问题找到了。我是用mcc生成的程序。我看了看生成的程序,端口的上拉是置1了,但使能位没有使能。我在main里使能了就好了。中断也是这个问题。mcc生成的没有使能中断。在main里使能了就好了。还是需要好好研究mcc。可能有使能的地方我没发现。我只看见定时器中断有个使能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