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反射

楼主(2017-07-17):
高速差分信号,如hdmi,经过一段长线引出,并没有接任何东西,会反射吗?
如果线路很短,小于波长呢?

网友A:
没有接任何东西就是终端开路,毫无疑问会发生反射,不管你的线有多长,

网友B:
小于20分之一波长可以不考虑反射

网友C:
当然会反射,因为阻抗变换了。而且你这个变化非常大。

网友D:
全反射,信号同向。
无论大于波长还是小于波长。

网友E:
开路相当于阻抗无穷大,将导致信号全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