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极管 及其放大倍数 控制

楼主(2017-07-18):
如何控制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例如 三级管 9013 , 基极电流 2 uA   如何控制 将其放大 200倍 或者 150 倍 亦或是100 倍 等 固定值?

网友A:
加入负反馈。

网友B:
如果非要改管子的放大倍数只能改温度,或者不同放大倍数的管子阵列选择。如果是为图控制幅度,有相关方法。

网友C:
电流增益好像不好改变,但电压增益容易调节

网友C:
好像电流放大倍数,管子做出来就固定了,外界电源温度等会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好定量控制吧;
一般是控制电路增益来实现目的的是不是,请大神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电流放大倍数,管子做出来就固定了,外界电源温度等会对其有一定影响,但不好定量控制吧;
一般是控制 ...

请问 在未知基极 电流情况下, 如何根据 集电极电流 计算 基电极电流 ?也即此时的放大倍数?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 在未知基极 电流情况下, 如何根据 集电极电流 计算 基电极电流 ?也即此时的放大倍数?  谢谢 ...

不知道你想要这样计算有什么用处;
处于线性状态时,基极电流,就是集电极电流除以放大倍数,放大倍数是参考规格书;
由于放大倍数离散性比较大。。。

网友C:
俺老师好像没有教导我说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可以通过电路精确控制
就像一个玻璃做的放大镜,做出来了,放大倍数也就固定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俺老师好像没有教导我说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可以通过电路精确控制
就像一个玻璃做的放大镜,做出 ...

这个还真的可以变。
改变“物”到“镜”的距离,放大是不同的

网友E:
电流放大好像控制不了吧,影响的因素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的可以变。
改变“物”到“镜”的距离,放大是不同的

你这是改变外界,但不是改变放大镜本身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