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PIN光电二极管输出去除直流电流有什么好方式?(除电容和差分方式外)

楼主(2017-07-18):
PIN光电二极管有光源时输出有直流和微弱信号交流,直流约几uA,信号交流nA级,想去除光电二极管输出的直流成份后再放大,有什么好方式去除直流?(除电容和差分方式外)

网友A:
先IV变换,放大后的信号随你怎么搞。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先放大在处理

网友C:
直接用电流源注入电流, 抵消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流源注入电流, 抵消掉.

这个靠谱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电流源注入电流, 抵消掉.

如果是稳定的直流,可以出厂时校正,消除,如果不是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稳定的直流,可以出厂时校正,消除,如果不是呢?

如果不是,那还是直流吗?
我和我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要什么样的才算直流。
震荡周期为一天的算不算直流?周期为一个月的算不算直流,为一年的呢?
白天晚上你要不要统计在内?月缺月圆你算不算?冬天冷夏天热你怎么处理?你把测量到的信号的时间轴缩小来看依旧是个波形,这个依旧不是直流,对吧。
这个东西首先你要确定你需要采集的信号的频率范围,你是要测量短期噪声还是长期稳定性,不是说我帮你想个办法去掉直流就是一个满意的答案了。

网友C:
看来还得设计一个自动跟踪系统, 把缓变的直流信号滤出来后, 再反馈回注入电路

思路对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是,那还是直流吗?
我和我朋友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要什么样的才算直流。
震荡周期为一天的算不算 ...

理论上的直流是FFT,时间在正无穷到负无穷不变。实际不是,只要是认可缓变的(相对于有用交流信号)都算直流。工程上有个低通的上限带宽。

网友G:
不如电容的性能。
先放大的话很容易导致放大器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