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 uartDMA如何接收超过1K的数据

楼主(2017-07-18):
用DMA模式把从串口接收到的数移动至内存,之前每次收到的数小于1k都是没问题的。现在有个问题,如何一次收到的数超过1k怎么办,我试了试,DMA一次最多传递1024个,后面的就不知道去哪了,后面的也不会覆盖前面的值。
我想的是不是有DMA接收全满中断,在DMA接收缓存区全满之后,进入中断,把数存到另一个地方,然后清空DMA接收缓存区,再继续接收uart收到的数据。
但是查了半天,也没看见DMA接收中断里面什么获取标志位,判断是不是全满中断…这些,可能是例程都没有,官方数据库也没有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谁研究过做过这个地方,希望大神告知,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嘛?

网友A:
官网有例程能连续接收1024组数据。
之前也有帖子讨论,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例程能连续接收1024组数据。
之前也有帖子讨论,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看的driverlib里面dma有5个例子,但没有连续收发的啊。论坛里的是TI的讨论还是别的板子的讨论呢?

网友B:
这个DMA没有用过这么大地址的。

网友C:
DMA的地址位是1024吗?

网友D:
使用DMA发送时每次发送数据前需要配置发送的数据长度,此时要注意应先关闭DMA,然后配置数据长度

网友E:
USART+DMA接收未知数据长度的接收

网友F:
怎么需要这么大数据保存。

网友G:
楼主是使用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的driverlib里面dma有5个例子,但没有连续收发的啊。论坛里的是TI的讨论还是别的板子的讨论呢?
...

能够超过1024个数组吗?

网友:
以前使用的DMA功能就是传递ADC

网友I:
DMA能够读取获取的长度吧。

网友B:
使用中断接收数据怎么样

网友C:
这个数据接收数组定义了多少?

网友D:
DMA接收长度达到配置长度后会导致接收中断,此时在中断处理函数内要先关闭DMA,然后读出数据长度,清掉相应的中断标志位,最后重新配置DMA接收长度并打开DMA接收。

网友E:
计算DMA内存数组剩余容量,得到接收的字符长度。将接收的字符复制给DMA内存数组,启动DMA通道传输数据

网友F:
最大的是使用1024个数组保存。

网友G:
推荐使用中断获取数据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看的driverlib里面dma有5个例子,但没有连续收发的啊。论坛里的是TI的讨论还是别的板子的讨论呢?
...

不是地址是最大1024吗?

网友I:
见过别人设计不定长度的数据接收。

网友J:
这个这么大的数组为什么选用DM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MA没有用过这么大地址的。

收的数据比较多,大于1k。别的没什么特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MA的地址位是1024吗?

单次可以传输1024个,一个可以是1个字节,2个字节或者4个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DMA发送时每次发送数据前需要配置发送的数据长度,此时要注意应先关闭DMA,然后配置数据长度 ...

配置了的,就是我现在是连续接收。比如说我把这个串口A1接收设成DMA模式,接收到1024个字节就满了。但是如果另一头给我发的超过1024,后面的就收不到了。我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需要这么大数据保存。

是接收一个配置文件,里面的内容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ART+DMA接收未知数据长度的接收

您好,我就是不太懂这个地方。比如说收到1024个满了,我是不是要在下一个字节到来之前把缓存区复制完,并且使能接收?还是说有连续接收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使用的是什么功能?

想通过串口收一个配置文件,配置文件大于1k。然后配置文件从另一头发过来的时候,我想通过DMA把这些文件接收保存下来。但是现在只能接收前面1k,不知道如何连续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够超过1024个数组吗?

超过1024数组?是什么意思,反正我看的资料是说一次最多传递1024个“单元”,"单元"可以是字节,半个字或者1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DMA能够读取获取的长度吧。

我先定义了1个缓存区,串口收到的数都会进那个缓存区去。然后我用的时候再从里面取数。现在就是另一头发送的超过单次DMA能传递的大小了(1024),缓存区是被写满了,但是我不知道后面的数怎么保存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中断接收数据怎么样

我也看了,但是driverlib里面就只有INT0,1,2,3总共4个中断,也没找到中断标志位那些东西。我在想这个东西会不会和uart接收一样,DMA满了,肯定会有一个标志位被置位,然后如果我能进入这个标志位的中断,在这个时候把DMA缓存区的数据都移走,再清空缓存区,使能接收,如果速度够快,应该能接收到下一个字节吧。但是我在官方库里根本没有找到什么DMA的中断标志位,也没有例程。这个是不是要我自己用寄存器写法来写程序了,不能用库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数据接收数组定义了多少?

1024,单字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A接收长度达到配置长度后会导致接收中断,此时在中断处理函数内要先关闭DMA,然后读出数据长度,清掉相应 ...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在例程里完全没找着中断标志位什么的东西,不像uart那种还有明确的发送中断和接收中断,不知道大哥有没有资料或者以前写过这方面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计算DMA内存数组剩余容量,得到接收的字符长度。将接收的字符复制给DMA内存数组,启动DMA通道传输数据 ...

我现在是首先定义了一个1k的缓存区,然后把串口接收设成DMA模式,串口收到的数就自动进这个缓存区了。如果另一头单次发送的数据小于1k就没什么问题,从dma传递和缓存区大小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另一头单次发送超过1k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前面1k的数据进了DMA缓存区,但是后面的数据应该就被丢失了。我感觉应该用DMA接收 满 的中断,来取数和使能。但是看官方5个例程,也没有这个DMA接收满的中断,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使用中断获取数据

您是说直接用uart的中断接收函数吗,就是不用dma,定义一个缓存区,收到数就进接收中断,把数据放在缓存区里,指针再移到下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地址是最大1024吗?

嗯嗯,是,最多102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见过别人设计不定长度的数据接收。

不知道您有没有程序或者大概思路呢,我不太懂这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这么大的数组为什么选用DMA呢

我感觉不是DMA快吗。。还有种方法是不是定义串口接收中断,定义个缓存区,每收到一个数就进一次中断,把数据放在缓存区里,缓存区里指针移到下一个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的driverlib里面dma有5个例子,但没有连续收发的啊。论坛里的是TI的讨论还是别的板子的讨论呢?
...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31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1673158-1-1.html

这个贴看了,他好像是纠结能不能发2048个数据,我还在想如何uart和DMA联系起来

网友K:
你要先做出串口驱动程序,不管串口中断,DMA,对外接口都是一样的。正规做法是串口中断+队列,或者DMA+队列。DMA方式下设置DMA模式为对缓冲区循环,硬件方式实现了队列的写入,读队列前修改DMA当前位置和前次记录的位置的变量进行比较,得到队列的In信息。数据处理是针对队列的,无关串口事情。这种处理方式是通用的。
队列数据来源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SPI,NET,UART......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看的driverlib里面dma有5个例子,但没有连续收发的啊。论坛里的是TI的讨论还是别的板子的讨论呢?
...

有资料分享吗

楼主:
这个怎么发给你啊,我是用的ccsIDE,然后里面View-Resource Explorer有。我是之前下了官网例程的,在这个地方可以自动打开例程看,但是下载的源文件比较大,里面东西很多,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始例程代码的文件,你可以自己在上面那个地方,用ccs下载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下,最后我还是没有实现DMA接收超过1024的数据,现在改用uart接收中断来收的数。不知道怎么配置DMA接收超过1024的,我考虑的,另一头串口不断给我的receive寄存器填数,我同时通过DMA把寄存器里的数转到某个1024的缓存区;当这个1024缓存区被填满,但另一头串口还在给我发数的时候,(如果要实现DMA连续接收)就要在下一个receive寄存器被填上之前,把DMA缓存区的数全部移出来,再把DMA指针移到数组头(要不然这个数就丢了)。我没有实现,感觉有点难,receive来的很快,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1024的数据转移,我感觉有难度。要不就换个思路,把DMA那个缓存区设成环形队列?或者别的方法…
我就考虑这么多了,自己没有实现,给大家分享下我的看法。

网友M:
1K的数据还不是比较大的,分开传输的

网友K:
想开点,都是收数据同时也在处理数据,傻傻的等1024数据收完一次处理的方式不是人干的事情。任意长度数据包都可以。你得制定个合理合适的通信协议,有包头,长度,校验。不要傻乎乎直接传原始数据。这样多少多大数据都不是问题。

楼主(2017-09-30):
引用 网友K:
你要先做出串口驱动程序,不管串口中断,DMA,对外接口都是一样的。正规做法是串口中断+队列,或者DMA+队列 ...

有道理,我还是个菜鸟,学的慢。

网友N:
这个是需要边接受边存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要先做出串口驱动程序,不管串口中断,DMA,对外接口都是一样的。正规做法是串口中断+队列,或者DMA+队列 ...

前辈,最近几天看了RTOS的一些东西,感觉和您说的很像。您说对外暴露接口,用队列去接收数据;然后数据处理是针对队列的,无关串口的事。是不是指的硬件中断和软件中断,把二者分开。硬件中断接收数据,类似环形队列;到一定时候触发软件中断,然后用软件中断去处理数据。
您之前说的串口驱动程序,是在操作系统和不带操作系统的空板子上都可以跑的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