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问题请教(见图)

楼主(2017-07-18):
放大电路采用三级放大,低噪声放大+可编程增益放大+可编程增益放大。该图是第一路可编程增益放大后的输出,请教出现该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办**

说明:运放都是采用单电源供电的,此图是在交流档看的。

楼主:
达人都去哪了?

网友A:
看不出白色的块是什么,震荡波?

网友B:
输出幅度靠近地,电路设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白色的块是什么,震荡波?

对,高频震荡

楼主:
奇怪的是二级可编程放大后波形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幅度靠近地,电路设计有问题。

??

网友C:
电路图呢

网友D:
没有电路图,猜不出来原因呀

网友B:
楼主在调戏人?和第一贴描述完全不一样。

网友D:
R1改用1K,R2改用30K,所有级的同相端都对地接4.7uF电容
R2、R12、R16上还可以分别并接个10pF电容,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调戏人?和第一贴描述完全不一样。

不知道这位仁兄说的戏弄是什么意思?我电路图中后面的两个运放MAX9913的反馈在实际电路中是用多路模拟开关组成的反馈网络(便于调节增益),在这为了看的清晰我改成固定增益了,没有你说的戏弄的意思。在这里进行技术交流,都是带着问题,真诚来请教的,不周到的地方你可以指出来,我改。再说了,我也没有时间戏弄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改用1K,R2改用30K,所有级的同相端都对地接4.7uF电容
R2、R12、R16上还可以分别并接个10pF电容,测试看 ...

R1,R2的阻值放大10倍已经试过,还有R2,R12,R16并接电容也试过,波形没有改善,应该说是没有变化,我一会在同相端接电容试试。

网友B:
所有3.3v分压为1.65都必须加电容,否则电源噪声也一起放大。

网友E:
都出现在负半周.
你看下第一级,第二级放大输出有无此波形.

网友F:
你测一下探测点2出有没有震荡,最好断开C6,先定位是在哪一级产生的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