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LT3575

楼主(2017-07-18):
我需要 24V输入,输出5V、1.5A 隔离电路,选用了LT3575芯片,原理根据手册上画的,如图,现在遇到的问题:输出5V正常,但负载电流过大时,LT3575会烧坏(所接测试负载瞬间启动电流大概需要1A),不过其中D1、D2、D3都用了现有的SS34替代

网友A:
顶你一下 等大神解答;
是温度高起来烧了,还是突然就击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你一下 等大神解答;
是温度高起来烧了,还是突然就击穿坏了?

只要所挂负载电流大,一上电就烧坏了

楼主:
求助大神:现在我更换负载电阻,10K、1k、100R、输入开关电源24V的输入电流不变,都是20mA;负载为100R的电阻时,虽没烧坏,但有明显的噪音,像是变压器发出的。以烧坏两个电源芯片,不敢试了。。。。

网友A:
电路及元件参数与手册上推荐的有什么区别;
变压器参数符合芯片要求么?

网友A:
R8为啥是2k,手册上是1k;
C9上电压是多少;试一下不接D3;
输出端的稳压管先去掉看看;

网友A:
C9是不是小了;
5脚先接到电源输入端,断开D3,输入用12V先试试,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按元件大小比例,变压器体积没有多大,核实规格书看能传输5W以上的功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8为啥是2k,手册上是1k;
C9上电压是多少;试一下不接D3;
输出端的稳压管先去掉看看; ...

R8在DC1643A这个手册上是2k,我也换过1K,应该不影响;C9上的电压是5v,稳压管去了,只要有负载,输出电压是5v;因为输入电压大于15V,需要接一个绕组。现在就是还有D1买了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比较特殊,实在不行只能找供应商有没有技术支持了。。。还是非常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元件大小比例,变压器体积没有多大,核实规格书看能传输5W以上的功率吗? ...

变压器就是用的伍尔特的7503116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C9是不是小了;
5脚先接到电源输入端,断开D3,输入用12V先试试,看能不能正常工作; ...

这个可以试下

网友A:
2010年的规格书。。。
建议按最新规格书的推荐参数

网友B:
示波器是工程师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