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的第N边沿触发的作用,为什么要有这个触发?

楼主(2017-07-18):
第N边沿的触发的空闲时间的设置,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设置,现在自己理解的就是过了空闲时间后,才开始计算,直到第N边沿才触发波形进行显示。那按照这样的理解,这个空闲时间好像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楼主:
空闲时间的要求,看到网上的说法是要大于高低脉宽,低于最大的空闲时间。

楼主:
第N边沿触发,区分与延迟触发,他所需要的就是要判断相关的空闲时间(没有波形的变化),示波器检测到了空闲时间,然后当他触发了一次,进行计数,接下来的时间,示波器还是会进行空闲时间的判断,所以就要设定相关的空闲时间,如果你的空闲时间设置过低,那就只能进行第一次触发(意思就是比如周期的高低脉宽相同的波形,如果你设置的空闲时间小于脉宽,那就只能进行第一边沿的触发,当你设置第二边沿的时候,波形不会进行显示,如果你设置的波形的时间大于脉宽,那周期的波形将不会进行触发)。当测量的波形存在较大的空闲的时间,这时就需要将空闲的时间设置在小于最大的空闲时间,大于部分周期波形的脉宽。这时就可以进行第N边沿的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