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GB液晶屏幕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7-07-18):
这种液晶需要怎么样的方式进行驱动呢?求大神,驱动芯片和驱动电路又要怎么处理呢? 这个屏能用RA8870进行驱动么?

网友A:
RGB 控制器就可控制,比如较常见的 RA8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 控制器就可控制,比如较常见的 RA8875

这个屏幕的电源部分需要用什么芯片呢。36到40号管脚。

楼主:
这个是电源的范围,还有就是24位的显示屏用16位的程序能够驱动么?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C:
怎么没有数据位?

网友D:
这个芯片都不知道是什么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E:
楼主具体说一下你要用的芯片

网友F:
在右侧不是有引脚的说明吗?

网友:
推荐RA8875芯片。

网友G:
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B:
这个RGB连接TFT信号位。

网友C:
楼主是做16位驱动还是8位驱动?

网友D:
驱动芯片不同,接口也不一样。

网友E:
没有芯片,电路根本无法设计的。

网友F:
RA8875与SSD1963 都可以。

网友G:
芯片手册上都有电路设计功能。

网友:
这个也看不出什么芯片,引脚电路无法设计。

网友H:
单片机带RGB接口的直接接单片机驱动,STM32F4的有带RGB接口。nxp的基本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

想用ssd196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具体说一下你要用的芯片

ssd1963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右侧不是有引脚的说明吗?

说明是有,我用5v供电,具体电源电压怎么产生没有方案

楼主:
这个是出厂屏幕的管脚说明,想用ssd1963进行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做16位驱动还是8位驱动?

16位

网友I:
电源用GT5520看看?

网友J:
不折腾用ra8875,或者ssd1963,折腾直接用cpld自己做。

网友K:
36到40号管脚的电平差别很大啊

网友:
https://wk-smart.taobao.com

网友L:
电源部分挺麻烦的,驱动芯片有TPS65105,还有一种是用RT9284,VCOM,VGL,VGH,AVDD没对的话显示会有问题的

网友M:
这是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N:
建议如果大分辨率用RA8876,小分辨率用RA8873。毕竟1963很多功能都没有,开发想要好的效果比较难操作,而且还有稳定性的问题。https://bbs.21ic.com/icview-14452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