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7-07-18):
如图,设定放大倍数65,现在问题是输出电压一直缓慢变化,但是输出电压值与输入还基本成比例,输入接的压差传感器,量的电压基本不变化,输出一直缓慢增加减小这是增益设定太高产生的自激振荡吗,该怎么解决求指导

楼主:
运放用的op07

网友A:
把并上的电容去掉看看

网友B:
最上面的电容,换个漏电小的

网友C:
上面电路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Vin那里的电容去掉,同相端对地接个1uF电容更好。

网友D:
放大倍数65不对吧,

网友E:
问题要描述得更详细些。输入基本不变?到底是变了还是不变?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后给出数值。输出缓慢变化?变化多少?给出随时间变化的曲线或表格。这样别人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电路的具体参数是多少?
Vin那里的电容去掉,同相端对地接个1uF电容更好。 ...

两电容是104瓷片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并上的电容去掉看看

都试了,因为不稳定才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要描述得更详细些。输入基本不变?到底是变了还是不变?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后给出数值。输出缓慢变化?变 ...

输入用万用表豪伏档看不出输入有变化,输出变化在0.5v的范围内波动没有规律性

网友F:
5V电源电压稳吗?在运放的3引脚和地之间并一个大一点的电容试试

网友E:
是否自激,应该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有自激能看到振荡波形。

网友E:
楼主的电路,运放同相输入端为什么要接那么大阻值的电位器?电位器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
猜想楼主是要调零,但是正确的调零电路不应该是这样的,正确的做法是:同相输入端用两个串联的电阻接地,其中一个是主要电阻,阻值基本上应该与反相端的等效电阻相等;然后串联一个小电阻接地,这个小电阻的阻值可以是那个主电阻的1%甚至0.1%,在这个小电阻上再叠加一个调零电压(用电位器产生)。那样电位器的不稳定将被降到最低。

网友G:
元件都没有名字。
你就不能把他们标出来?

网友H:
Vin接对了位置么?
这个电路有出处还是自创的?
有出处的话要仔细对比下差别在哪

网友I:
因为你的+输入端根本不该接可调电阻,如果说想调零,OP07有专门的调零引脚,在现代电路设计中广泛使用单片机进行数字校准,连调零引脚都不建议介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电路,运放同相输入端为什么要接那么大阻值的电位器?电位器是一个很不稳定的因素。
猜想楼主是要调 ...

是调零的,我这是做实验想测出阻值,但是电位器波动不该那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自激,应该用示波器观察输出,有自激能看到振荡波形。

试了一下把130K电阻换成10k后没这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因为你的+输入端根本不该接可调电阻,如果说想调零,OP07有专门的调零引脚,在现代电路设计中广泛使用单片 ...

我这是先做实验,但是电位器不应该对输出有这么大影响吧波动超过0.5V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把130K电阻换成10k后没这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吗 ...

换成10k是治标不治本,原因还是没找到。我估计还是那个调零电位器的事,你将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地试试(反馈电阻换回130k)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另外,运放输出不能悬空,输出和地之间并一个1k-10k左右的电阻~

不要误导,
运放输出怎么可能“不能悬空”?

网友J:
正常现象。LM358也基本就是这个性能了。按2楼说的去试试先。
这样的电路发生振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说了,楼主只是说输出在变化,没有说变化量。
你有见过不变的吗?

网友K:
将电位器换成固定电阻。或者在电位器滑动端并联一个电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常现象。LM358也基本就是这个性能了。按2楼说的去试试先。
这样的电路发生振荡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说了, ...

5分钟左右能有0.5v的波动,用的OP07,图上没改焊接的洞洞板,试了一下把反馈电阻调整到10k基本稳定了,但放大倍数上不去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先做实验,但是电位器不应该对输出有这么大影响吧波动超过0.5V了
...

那就是反馈电阻的问题吧,倍数较大,最差应使用0.1%的金属膜(紫色环)电阻

网友J:
引用 楼主:
5分钟左右能有0.5v的波动,用的OP07,图上没改焊接的洞洞板,试了一下把反馈电阻调整到10k基本稳定了,但 ...

将Vin对地短路测试一下,如果输出是稳定的,那就要检查你的“源”了。
这个电路很难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将Vin对地短路测试一下,如果输出是稳定的,那就要检查你的“源”了。
这个电路很难出问题的。 ...

试了,那样就稳定了,减小放大倍数也稳定了,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把噪声也给放大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试了,那样就稳定了,减小放大倍数也稳定了,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把噪声也给放大了 ...

那就是你的“源”的问题,源不稳定,电路也很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你的“源”的问题,源不稳定,电路也很无奈啊。

是啊麻烦事啊

网友L:
LM358D的电源是不是接反了?另外接在-5V那个电容是不是也接反了?

网友M:
可能是输入接地的那个电容太大了

网友N:
引用 楼主:
输入用万用表豪伏档看不出输入有变化,输出变化在0.5v的范围内波动没有规律性 ...

无规律,基本就排除了自激。感觉是电路内部的噪声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N:
无规律,基本就排除了自激。感觉是电路内部的噪声引起。

应该是输入问题,把输入去掉之后稳稳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输入问题,把输入去掉之后稳稳的

输入?那为何USB可行

网友O:
4脚的电容是有极性的吗? 是不是极性搞反了

网友P:
怎么看这个电路都有问题,有点象个减法电路

网友Q:
你把130K变阻器的分压网络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输出电阻就很大,你换成10K变阻器,输出电阻就小了,你这是个减法器,很简单的电路,一般很多人会把分压后的电压加个跟随器再接到减法器,目的是降低输出电阻。为什么要降低输出电阻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把130K电阻换成10k后没这问题了,这是什么原因放大倍数太大的原因吗 ...

将反馈回来的电容减小能够有效抑制自激,正输入端加一个小电容起滤波作用能够降低输出端的波动,通常运放单级放大倍数不要做太大,可以用多级运放做。如果做小信号放大建议采用仪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R:
将反馈回来的电容减小能够有效抑制自激,正输入端加一个小电容起滤波作用能够降低输出端的波动,通常运放 ...

是啊是啊,查出原因了电路没问题,输入Vin有波动用万用表量不出来

网友D:
楼主不知道您这个电路用在何处,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不可能是线性关系,放大倍数也不可能是65,假设运放的3脚“+”端电压是Ua,输出电压Uo=(Ua-Ui1)*(Rf/R1)+Ua

网友D(2018-10-24):
这个就是个迟滞比较器啊,你可以看看迟滞比较器的原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