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一个4层板的模板

楼主(2017-07-18):
最近在画4层板,顶层底层走信号,中间是电源层(5V,3.3V,1.9V)和GND层,求一个模板参考一下。电源层要分割成3个块(5V,3.3V,1.9V)。

网友A:
可以按照你想得直接画。不需要模板。

网友B:
做精密pcb板就找这哟,质优价廉(众一电路PCB快板精度可线3mil/孔0.15mm-四层48H加急、六层板72H加急/小批量48H加急-网址http://www.zyidl.com/t

网友C:
这个没有模板,你这个电压不多,可以不区分,顶层,中间一层和底层都可以布线了(如果顶层和底层就能布线,而且布的很好,那中间层就只放电源),另外一个中间层做GND层,不要走任何线,留一个完整的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