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源引脚短路

楼主(2017-07-18):
大家好,,我用的是28015,供电时后供IO的3.3,先供内核的1.8.   这个板子用了很久了, 最近更换电源板(24VZ转5V,用的是3842+变压器)后,经常出现DSP的1.8或3.3对地短路。 怀疑是电源的问题,测过上电波形,掉电波形,纹波也不比以前高,还有电源的那些问题会造成这种现象。 有没有可能是DSP本身的问题,或者是5V转3.3(lm1117-3.3)),5V转1.8(lm1117-1.8)

网友A:
以前的 C2000 系列对多电源系统有上电时序要求, 所以往往1.8V 的LDO 来自 3.3V 比较容易实现上电逻辑.
不过据称后来的 PICCOLO 已经不再勉强上电时序了. 另外你的板以前都工作得好好的. 这就不象上电时序问题.
还是重新分析, 到底改变了什么. 比如:  以前的电源板不是 3842 的么? 新板的共模电感, XY 电容有没有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 C2000 系列对多电源系统有上电时序要求, 所以往往1.8V 的LDO 来自 3.3V 比较容易实现上电逻辑.
不过 ...

感谢 airwill 兄的分析,前后2种电源板的结构,参数没有大的变化。 新的电源板以前一直给一个5V的单片机供电。 最近为了统一生产,才换的。  我一直在想,这种情况一定是DSP的电源脚只有出现了高电压才会这样,不知这是不是唯一的可能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的过程, 再对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的过程, 再对比看看

今天再抓一次,把频谱仪也弄来了,看看电源成分

网友A:
电源也是个自动控制系统, 上电过程, 也可以看做是个扰动最大的控制系统恢复过程.
如果响应特性不好, 可能会有较大的过冲和振荡过程.

网友B:
如果板上有1117转出3.3和1.8的电压    应该不会是电源输入造成的
出现短路你应该判断是1117损坏了还是MCU损坏造成的短路  应该是MCU造成的短路
找找共地等问题吧

网友C:
看看DSP外围钳位二极管、限流电阻是否有问题没做好IO口防护而导致DSP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