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电流采样电路

楼主(2017-07-18):
(无正文)

网友A:
这其实就是个电压查分放大器. 好多运放的手册都有这样的推荐电路和计算公式

网友B:
那个同向端是不是偏置电压,输出是多少偏置呢

网友C:
楼主这种电路接法,R60/R61是参与到系统反馈的,传递函数很难计算出来!
一般都是推荐用一路运放产生这个VREF电压,标准电路接法和计算公式参考如下:

网友D:
就是常用的差分放大电路,但是电阻要匹配啊,一般都是双电源供电,而楼上那种用单电源供电替代双电源的,非常经典的电路

网友E:
0输入时,输出为1/2的3.3V。
所以Vout = Vin × 6k / (1k + 100)  + 3.3 / 2= 5.455 Vin + 1.65 (V)

网友F:
楼主抄别人的电路,看不懂的直接试试不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电路接法,R60/R61是参与到系统反馈的,传递函数很难计算出来!
一般都是推荐用一路运放产生这个VR ...

请问输入端并联的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输入端并联的两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呢?

运放同相端与反相端之间所接的电容,一般用于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