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寻求 微弱电流 (I<=1uA) 检测方法

楼主(2017-07-18):
现有一化学电源,  开路电压 为0.45V,  开路时 电阻为 0.5MΩ 。
将正负极短接,计算可知其电流为1uA 左右(或者更低) 。

本人 现有三极管9013 NPN 以及 三极管8550 PNP等简单电路元件。

请问使用这些元件,有什么方案将电流精确测量? 或者 有其他 低成本方案 高精度测量方法?

网友A:
别考虑9013或者8550了,虽然能实现,但是累死人。
花点钱,用片精密运放。

网友B:
“现有三极管9013 NPN 以及 三极管8550 PNP等简单电路元件。”

没戏。至少你需要买个精密运放。。。。谨慎表示,即使你买了精密运放,震荡问题,你也未必解决的了。。。

最简单的,淘宝买现成的。。。

网友C:
淘宝买的不是人做的?

网友D:
这么大,好测

网友E:
用三极管, 基本是不可能的.
用运放, 搭成电流放大模式, 应该可以.
单看电流, 这个电流还远大于运放的偏置电流, 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F:
要用这些器件精密测量,不可能,因为要有很大的输入阻抗才行。如果有JFET还有可能,组成同相的放大电路。

网友G:
直接去买个合适的运放,按照手册接线就好了

你说的方案和手写操作系统难度差不多

网友H:
用三极管确实可以,并且性能也可以由于很多运放,但成本太高,技术要求太高。
所有还是建议直接采用运放,简单,并且功耗可以很低。

网友I:
你怎么测的开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怎么测的开路电阻?

万用表

楼主:
可以告知怎么搭建?也及时其电路图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可以告知怎么搭建?也及时其电路图吗?

最近在老家没得仿真,没办法给你图。自己参考下手册先吧。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方法和设备都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方法和设备都是错误的。

F:\图片4

那这三个图的电阻该怎么测量?以及三者 电阻的关系是怎样呢?

网友J:
看不到图。你需要一个微电流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三个图的电阻该怎么测量?以及三者 电阻的关系是怎样呢?

测量开路电压何短路电流。
应该在高中物理课里面讲过。

网友K:
三极管的一致性和温飘决定了它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用低输入失调电流的运放,搭个TIA。

网友F:
如果用直流信号测量内阻,大错特错,这是电化学的机理。有双电层极化的内容,应用交流信号做激力源。

网友L:
串接一个精密电阻,然后加一片仪表运放,放大倍数可以配得很高,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就行

网友M(2019-08-15):
你好,请教一下开关s1.s2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输入电流在哪个位置,为什么要用两块运放?还劳烦您指点迷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好,请教一下开关s1.s2的作用是什么,还有就是输入电流在哪个位置,为什么要用两块运放?还劳烦您指点 ...

实际上只有一个S1、只用上面U1电路即可。原图示意S1切换不同位置所获得电压,V1、V2就可计算出化学电电池的开路电压以及电池的内阻。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不是人做的?

淘宝上卖的的确是别人做的,但说明技能水平不一样.
问这个问题的,一定对微电流这一领域比较陌生.就像TB上卖的手工件一样,别人能做得来,你不一定能做得来.
术业有专攻,如果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成长,那才值得花时间去深入学习,如果只是用一下,买一个来得更快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实际上只有一个S1、只用上面U1电路即可。原图示意S1切换不同位置所获得电压,V1、V2就可计算出化学电电池 ...

您的意思我懂了,可还是有个疑惑。测量电流是串联法,现在相当于是用运放把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测量运放的输出电压,可是这样的话运放输出节点的电流就是=运放的输出电流+反馈电阻上电流了啊,这一点不大明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您的意思我懂了,可还是有个疑惑。测量电流是串联法,现在相当于是用运放把电流转换为电压,然后测量运放 ...

在19楼电路中不需要直接测量电流。按照19楼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化学电池的内阻与开路电压。—— 是利用电路原理间接测量运放输出电压、然后计算得到结果。公式是如何来的,就得看运放工作原理:弄懂“虚断”、“虚短”。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在19楼电路中不需要直接测量电流。按照19楼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化学电池的内阻与开路电压。—— 是利用电路 ...

运放的虚短虚段还是知道的,应该是我没看懂电路图,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可能不是没有看懂电路图,是不是线性电路基础、运放原理忘记了?,还给老师了?否则,19楼的公式很容易推导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在19楼电路中不需要直接测量电流。按照19楼公式就可以计算出化学电池的内阻与开路电压。—— 是利用电路 ...

我准备用运放做一个nA电流检测电路,对IV转换法倒是认识了,可就是想不通IV转换后怎么把电流接回去形成完整回路。

@xmar :感谢指导!
“......IV转换后怎么把电流接回去形成完整回路”———— 这个就有点外行话了。还是学懂《线性电路基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