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交流信号转单端运放减法电路问题

楼主:
如图片所示,我耳机座这边加入一个差分的正弦信号,也就是c22,c23这两端有一个差分的交流信号,我经过后面运放的减法电路转成单独端,但我有个问题,应为我输入的差分信号是个交流,但我运放只用单电源供电,没有用正负双电源供电,我个人觉的输出会失真,但有人说不会的,输出还是个交流,可是我就是没明白,因为我觉的运放供电是+3.3v,所以我觉的输出的电压范围只能在0-3.3v之间,所以我觉的会失真,希望大神们解释下,谁是对的,说下原理

网友A(2017-07-18):
如果直接耦合,那么运放必须由正负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需要使用隔直电容,此时交流信号是叠加在一个直流电平(通常为1/2Vcc)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耦合,那么运放必须由正负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需要使用隔直电容,此时交流信号是叠加在一个直 ...

请问隔直电容应该放在那里,能不能画张草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直接耦合,那么运放必须由正负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时,需要使用隔直电容,此时交流信号是叠加在一个直 ...

还有就是大神我还想问下,最近在用功放做音频电路,为什么好多功放都单电源供电的,但音频不是交流信号吗,我看有些DATAsheet说,是他芯片内部有个电荷泵,会正电源变成负压,这样就有双电源了,想问下是不是每块都这样的啊,不然总觉得怪怪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大神我还想问下,最近在用功放做音频电路,为什么好多功放都单电源供电的,但音频不是交流信号吗 ...

你要看是什么输出结构,OTL还是BTL。比如有输出电容的,是靠电容放电得到反向电流。一般电荷泵电流不得很大的,用做功放不行吧。

网友B:
差分转单端直接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看是什么输出结构,OTL还是BTL。比如有输出电容的,是靠电容放电得到反向电流。一般电荷泵电流不得很 ...

那也就是说,功放放大音频电路还是需要正负电源的咯,只不过功放芯片内部可以把他的单电源便成双电源来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隔直电容应该放在那里,能不能画张草图看看

楼主图中的C22、C23就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大神我还想问下,最近在用功放做音频电路,为什么好多功放都单电源供电的,但音频不是交流信号吗 ...

单电源方便、成本低啊。前面说过,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直流上就可以在单电源下工作了,刚刚讲了你转眼就忘还是太缺乏联想力?从运放到功放就不懂了。至于你说的电荷泵,什么功放内置电荷泵?我可不相信,那么做叫有病!没有那样的傻瓜。

网友C:
楼主研究下SGM4917\MAX97220这类芯片,还有机顶盒上几乎标配的所谓LINE DRIVER芯片,比如SGM89000这种,就明白了;
上面电路如果不叠加VCC/2,是会削掉负半周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功放放大音频电路还是需要正负电源的咯,只不过功放芯片内部可以把他的单电源便成双电源来应 ...

看你自己理解吧,电源还是单的,只是把输出电流的流向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方便、成本低啊。前面说过,把交流信号叠加到直流上就可以在单电源下工作了,刚刚讲了你转眼就忘还 ...

但问题是我图上面虽然有隔直电容,但是我没有加偏置电路,没有把偏置电路的电压变成0.5VCC,所以我还是觉的我设计的这个差分转但端的电路有问题啊,所有还是想问下,是不是需要改进,至于说的加电流泵的你可以去看下功放CS4420C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问题是我图上面虽然有隔直电容,但是我没有加偏置电路,没有把偏置电路的电压变成0.5VCC,所以我还是觉 ...

楼主电路是有问题,偏置有,但错了。你的这个电路是网上抄的吧,确实是典型的差分转单端电路,仪表放大器的后级电路就类似这样的,但该电路却是对称双电源供电的电路,所以偏置取中值为0。正确的电路应该取1/2Vcc,可以用电阻分压再经电容滤波稳定构成。
至于你说的那款“功放”,那是耳机放大器,较真的话,也算是“功放”吧,但一般的音频功放指推动扬声器甚至大型扬声器阵列的功率放大器,单位为W都算小的,而耳机放大器的输出功率顶天了百mW级,你这个较真就像在说“自行车也是车”,要注意语境,否则功放的种类那可多了去了,远不止音频功放。为什么功放不会集成电荷泵?因为电荷泵的功率根本做不大,非要做大,成本极高,而且也无法跟功放电路集成,因为适用的集成电路制造工艺都不同。别说电荷泵不行,就是功率可以轻松做很大的电感储能型开关电源都不行,因为还有EMC和散热问题,EMC问题是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是有问题,偏置有,但错了。你的这个电路是网上抄的吧,确实是典型的差分转单端电路,仪表放大器 ...

好的,明白了,已经解决,那个电路的确没加偏置电路,如果用这个,下半波就没了,谢谢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