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79E715 HIRC出现严重偏差

楼主(2017-07-18):
公司在用新唐的N79E715这颗MCU,用了好几万个,都没问题。这批100个产品,就出现了30多个,HIRC(配置为11.0592MHZ)严重偏差,导致波特率不准,用示波器测量IO脚,本应该输出4KHZ波形驱动蜂鸣器,只有3.3KHZ左右,频率偏差15%以上,远远超出芯片资料给的误差范围。有没有人遇到过?厂家有没有收到类似反馈?

网友A:
可以反應代理商,代理商再找原廠處理。

网友B:
是不是你拿货渠道有问题。买到假货了。我用过这个,没毛病。

网友C:
用N79E8132a时温漂严重

网友B:
外部电路重要

网友D:
是不是哪儿没设置对嗯

网友:
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搞的,怎么不从之前的地方搞了。

网友:
遇到次品了吧。或者假冒的。

网友E:
你这批货也太矬了,30%的次品,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