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源浪涌控制电路中,两个压敏电阻如何使用,效果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7-18):
这个当然放在前面了

网友B:
压敏电阻放前面,交流端;

能不能过1500V,也不能完全靠压敏电阻啊;
另外取的7D511有些大啊,后面的压敏电阻最好也比前面的值小;

网友C:
压敏电阻RV2应置于整流桥前。压敏电阻MOV1的选型选取14D511K,MOV2可选取7D511K。

网友D:
  压敏电阻不宜并联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敏电阻放前面,交流端;

能不能过1500V,也不能完全靠压敏电阻啊;

后面用的已经改为7D471了,今天浪涌测试了效果还可以,能过150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面用的已经改为7D471了,今天浪涌测试了效果还可以,能过1500V.

那就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
浪涌的测试等级有1500V?我只知道有500V,1000V,2000V,4000V,或者更高(厂家自定),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差模。如果你的电路邮接地保护的话,还要考虑对接地的共模浪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浪涌的测试等级有1500V?我只知道有500V,1000V,2000V,4000V,或者更高(厂家自定),当然这些说的都是差模 ...

对方公司只要求能过1000V。就OK的!

网友F:
放在后面干什么!整流管都击穿了,要个压敏电阻有什么用1

网友G(2017-11-02):
4楼的电路很经典嘛。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