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空气质量检测仪的制作

楼主(2017-07-19):
呼吸着糟糕的空气真是闹心,于是想自己做一款空气质量检测仪,至少知道身边的空气质量是怎样的

楼主:
首先选择核心部件PM2.5传感器,有几种:灰尘传感器GP2Y1010AU0F 正品(C3B4) 和攀藤PM2.5激光粉尘G5传感器 。据说GP2Y1010AU0F 检测的数据不稳定质量也不行于是选择了攀藤PM2.5激光传感器PMS5003ST,虽然贵点但数据稳定可靠内置风扇的。

网友A:
环境监测越来越普及了

楼主:
有图有真相

楼主:
接着选择MCU,综合考虑选择了常用和常见的STM32F103C8T6

楼主:
需有温湿度测量功能,传感器选择大厂的产品SHT20,工作更稳定,数据更可靠

网友B:
,版主大大的空气检测demo,我们收到了,真的很棒!

楼主:
显示部分用数码管,驱动用59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大的空气检测demo,我们收到了,真的很棒!

有成品?晒晒图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选择核心部件PM2.5传感器,有几种:灰尘传感器GP2Y1010AU0F 正品(C3B4) 和攀藤PM2.5激光粉尘G5传感器  ...

我们公司是做环境监测的,我只能对激光颗粒物传感器说呵呵

网友E:
引用 楼主:
需有温湿度测量功能,传感器选择大厂的产品SHT20,工作更稳定,数据更可靠
...

听供应商说这款SHT20会被淘汰,建以用SHT30,

网友E:
华为荣耀新出了款探空精灵可以參照来做。数码管就别用了,加个蓝牙模块把数据传到手机上显示。

网友F:
这个可以有

网友G:
新人报道,多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晒晒图啊

没外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为荣耀新出了款探空精灵可以參照来做。数码管就别用了,加个蓝牙模块把数据传到手机上显示。 ...

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哪个更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是做环境监测的,我只能对激光颗粒物传感器说呵呵

难道数据有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听供应商说这款SHT20会被淘汰,建以用SHT30,

性能如何?价格如何?

网友H:
我也自己DIY了一个
不过没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自己DIY了一个
不过没用STM32

什么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成品?晒晒图啊

如图

网友H:
STM8  更便宜

网友I:
其实现在很多M0的单片机比STM8便宜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其实现在很多M0的单片机比STM8便宜的多。

但是他们的学习资源和范例代码的生态链方面,比不上STM啊

网友J:
可以用蓝牙模块,BM79,面积小,使用简单,把数据实时传到手机,有兴趣可以一起学习qq:3122312068

楼主:
后来发现,数码管显示不够美观且显示内容不够丰富,就改为LCD模块12864做显示器

网友K:
现在实时测PM2.5都是β射线之类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实时测PM2.5都是β射线之类得吧

激光的多一些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蓝牙模块和WIFI模块,哪个更适用?

当然是蓝牙模块合适,省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性能如何?价格如何?

精度提升,目前价格差不多。

楼主:
如图,12864显示器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然是蓝牙模块合适,省电。

可以考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但是他们的学习资源和范例代码的生态链方面,比不上STM啊

ST的M0系列也很便宜了,比STM8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他们的学习资源和范例代码的生态链方面,比不上STM啊

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I:
ST的M0系列也很便宜了,比STM8便宜

有时候便宜的不一定能满足要求

楼主:
附上 数码管版本的 AD原理图和PCB

网友L:
引用 楼主:
难道数据有嫌疑?

数据没有问题,激光头使用寿命很难保证。我测试过 攀腾,四方,霍尼韦尔,数据各家的都还可以,但量产寿命很难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据没有问题,激光头使用寿命很难保证。我测试过 攀腾,四方,霍尼韦尔,数据各家的都还可以,但量产寿 ...

原来如此
哪种寿命更长些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数据没有问题,激光头使用寿命很难保证。我测试过 攀腾,四方,霍尼韦尔,数据各家的都还可以,但量产寿 ...

平均寿命是多少
比如24小时开机的情况下

楼主(2017-08-25):
AD输入,绘制电压变化曲线

网友M:
我想问问楼主,一般的PM2.5传感器,只能测量单位体积内的颗粒数量,怎么换算成单位体积内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问问楼主,一般的PM2.5传感器,只能测量单位体积内的颗粒数量,怎么换算成单位体积内质量 ...

这传感器有浓度和 颗粒单位体积内的个数 两种数据,没有质量

质量这么小几乎可以忽略了,要质量有啥用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传感器有浓度和 颗粒单位体积内的个数 两种数据,没有质量

质量这么小几乎可以忽略了,要质量有啥用呢 ...

哦,我一直以为ug是质量呢,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年了,原来那是个单位啊!

网友N:
给楼主点赞!

谢谢

网友O:
跟我们客户做的差不多,我们客户还有辐射、甲醛之类的检测!

网友P(2017-10-13):
就这也好意思晒,最起码也的液晶显示吧。。。还单一传感器。。。。

在35楼

网友Q:
一直用的10和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