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编码的WAV文件怎么查看它的二进制数据,有什么转化工具或方法吗?

楼主(2017-07-19):
如题,另外,WAV文件的数据构成是怎么样的?我只想提取里面的PCM二进至音频数据就够了。

网友A:
用Uedit32打开wav档,转到16进制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edit32打开wav档,转到16进制看代码.

这个已经用UE打开了,只是想找一个工具自动WAV 16进制转二进制
实在是懒得写C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已经用UE打开了,只是想找一个工具自动WAV 16进制转二进制
实在是懒得写C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