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经历+“看研发总共的一道题”

楼主(2017-07-19):
    毕业生一波又一波,作为几年硬件工程师工作经验的你,一定被面试了好多次把,我是记得刚毕业时没有人脉,没有技术经验,跑遍了各大人才市场和招聘会,智联、九博天天投简历,被邀请面试的也不少,有时候一天去四五家公司面试,在炎热的夏天,当听到“回去等通知、我们再和领导商量商量、不是太适合”   类似这样话更是心灰意冷,
    但是有些公司非常愿意接受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呢,   会给你一个小卷子做一下,都是模电和数电,单片机相关的知识 来考考你的基本功, 比如电阻色标和数标,三极管的三个工作区域,运放和比较器的区别,单片机的内部原理,波特率是啥?等等,当时有一道题卡住了 计算上出错了,回想起来就是个差分放大而已,毕业的你能解答吗?

楼主:
我记得当时应聘的是个股份制的公司,刚到门卫时不让进,必须在门卫填写求职登记表,填完了说把身份*留下,给个工卡进去面试,当时身份*没带,就押了10快钱,准备进园子时,我问去那栋楼面试,门卫说公卡上有,当时心情特别低落,第一次在厂门口填写求职表。当时那个总共说先做一道简单的题吧,在答题当中总共来了一趟,应该是看看我做完没就走了,这个时候我都感觉没戏了,当我做完时,其实当时知道差分放大,但在工作中从来没用过,别说计算了,后来我看了看其他的题,单片机io口输出高低电平三极管会导通吗?用程序实现流水灯,这时我真不明白总共的意思,就这道题难,为啥就让我做,难道是快下班了想速速解决战斗,后来我就拍照回去找答案,当我把卷子给人事时,说总工有事,这下真没戏了

网友A:
硬件会考这些的 也算比较基础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会考这些的 也算比较基础的应用

您感觉在作为硬件工程师那些电路算比较难的。除了无线射频这块

网友B:
你图中的R4去除,R2下端接Vz。
使R1=R3,R2=R5就可以了。
经计算K=R2/R1。

网友B:
你图中V1接在反相端,所以K=-R2/R1。

楼主:
Vz为1/2VCC, 为啥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感觉在作为硬件工程师那些电路算比较难的。除了无线射频这块

好多硬件大牛思考电路都是从元器件属性上去思考的 所以我感觉回归基础才是硬件工程师的王道
难点的话感觉 大功率 高速率 两个方向都是难点 我一个都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Vz为1/2VCC, 为啥这样?

Vz可以是0到VCC的任意值。
一般情况下,1/2VCC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值,使电路的工作点处于正中间。

网友C:
差分放大带抬高电压的。   这电路很常用的 。  比如你要采集电源线上的电流怎么采

就用这个电路,采集电阻上(通常是毫欧级别 和要采集的电流大小有关) 的电压差  就可以计算出电流来了。  一般可以用作限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硬件大牛思考电路都是从元器件属性上去思考的 所以我感觉回归基础才是硬件工程师的王道
难点的话感觉 ...

您说的是元器件参数吧,高速率的信号,比如现在高清mipi dsi  csi信号,数据传输都达到几个G

楼主:
引用 网友B:
Vz可以是0到VCC的任意值。
一般情况下,1/2VCC是其中最好的一个值,使电路的工作点处于正中间。 ...

那这个值的而不同会影响哪些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分放大带抬高电压的。   这电路很常用的 。  比如你要采集电源线上的电流怎么采

就用这个电路,采集电阻 ...

您是说通过一个电阻上的电压差通过运放的输出去算电流吗

网友D:
运放电路分析就两个点虚短,虚断,基本就可以分析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值的而不同会影响哪些参数啊

你可以根绝输入输出表达式进行分析。
V0=K(V1-V2)+Vz  (K为正值)
在理想单电源情况下,能够符合上述公式的输入范围
Vz=Vcc/2时:-Vcc/2<K(V1-V2)<Vcc/2
Vz=0时      :0<K(V1-V2)<Vcc
Vz=Vcc时   :-Vcc<K(V1-V2)<0

而实际运放的工作点在0或Vcc时是不能正常的。
假如我们需要保证|V1-V2|很小(接近于0)时的精确度,并且|V1-V2|范围最大,选Vz=Vcc/2是最佳值。
假如我们需要保证K(V1-V2)在Vcc/2附近时的精确度,选Vz=0是合适值。
假如我们需要保证K(V1-V2)在-Vcc/2附近时的精确度,选Vz=Vcc是合适值。

网友B:
用双电源对比可能这样讲更容易理解。

0相当于双电源的V-
Vz相当于双电源的gnd,
Vcc相当于双电源的V+

正电源和负电源的值是相同的。这是最常见的双电源运放电源配置。对应Vz=Vcc/2
当然也有正电源和负电源的值是不同的情况,对应Vz不等于Vcc/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说通过一个电阻上的电压差通过运放的输出去算电流吗

是的啊,可以在后面跟个比较器直接做限流开关。 也可以用芯片采集adc计算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双电源对比可能这样讲更容易理解。

0相当于双电源的V-

您说的非常对,我理解就是一个单电源供电代替双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啊,可以在后面跟个比较器直接做限流开关。 也可以用芯片采集adc计算电流 ...

那直接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直接根据电阻两端的电压和基准电压比较就可以?

是啊 ,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过差分放大以后  在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  来控制mos管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 ,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过差分放大以后  在用比较器输出高低电平  来控制mos管开关。 ...

明白了,电阻两端的电压低没法直接比较,所以经过差分放大再比较,

网友E:
现在AD采样到单片机,都会将信号抬高,保证进单片机的信号为全波信号且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AD采样到单片机,都会将信号抬高,保证进单片机的信号为全波信号且不失真 ...

信号肯定要抬高的额,用普通的反相比例放大也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