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VBAT受干扰

楼主(2017-07-19):
VBAT受到其他模组干扰,出现很大的纹波,影响到功放,带出电流音。

网友A:
1 查找干扰源 分析是否可以减少输出干扰
2 检查功放电源 增加 共模 LC 滤波 增加多级电源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查找干扰源 分析是否可以减少输出干扰
2 检查功放电源 增加 共模 LC 滤波 增加多级电源 等等  ...

你说的都有考虑过,不过是在比较难处理。干扰源是射频那边,不可能牺牲发射功率来做。多级电源的话,毕竟SPK电流耗电比较大。LC倒是可以考虑。

网友:
你好 增加 磁珠試試看

网友B:
RF辐射可能成为最大的干扰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