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M/T法测速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小弟想请教一个问题,我最近在DSP2812里用M/T法进行电机转速的测量,我看别人的做法都是用QEP1、2为定时器2提供时基,来计数编码器脉冲的个数,T1来计数高频脉冲的个数,T3来设定测量的时间,利用捕获单元4捕获到编码器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启动定时器T1、T2,在这里我产生了疑惑,就是用捕获单元4捕获的是从QEP1输入的脉冲信号还是从QEP2输入的脉冲信号?还有就是可不可以不用QEP电路,而是直接用捕获单元能不能做M/T法测速

网友A:
我感觉不见得要这么复杂. 通过捕获的脉冲时间间隔就能得到转速. 当然还需要点平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见得要这么复杂. 通过捕获的脉冲时间间隔就能得到转速. 当然还需要点平滑处理 ...

我之前用T法已经可以计算出转速了,现在主要想比较一下T法和M/T法哪个测量低速精度更高一点

网友B:
输入的脉冲就是一个触发 触发捕获某个通用定时器的值  M/T精度高 也就是一个脉冲的关系

网友B:
我记得有分享过一个帖子 运动控制平台 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