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STM8s老复位

楼主(2017-07-19):
最近做项目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首先我电源是220经变压器和桥转化为12V然后在由7805转化为5V,
用的单片机为stm8s003F3,板子带有433接收,功能正常。现在项目需要要用到到霍尔采集电机的转动情况,于是我就用中断在检测上升沿判断电机的转动情况,通过遥控器打开电机后,只要将霍尔传感器接近电机,进入中断后马上重启。  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神解救!!

网友A:
ST缺货严重哦!!

网友B:
能通过寄存器读到重起源么?算法也也已导致重启,请注意。

楼主:
还没加看门狗

网友C:
程序跑飞

楼主:
GPIOA的中断不打开就没事,打开了不给中断也没事,但是一有中断进去就马上复位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D:
打开了中断,如果中断程序入口地址不对,程序就跑飞了。
检查一下中断配置和中断矢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