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7448总线式主机简明编程手册

楼主(2017-07-19):
FC-7448总线式主机简明编程手册

FC-7448报警主机的编程并是很不复杂。在编程之前,敬请用户必须先详细地阅读安装使用说明书,并清楚的知道你所需要的功能,根据所需列出编程表,这样方便于编程。

编程前请认真阅读说明书,正确的接好连线。(正确接好连线是编好程序的前提)。如果是第一次使用FC-7448主机,在编程完成前,建议安装技术人员不要将探测器接入主机,只需要将线尾电阻和扩展模块接在主上就可以,将主机调试好后,在将探测器接入防区,这样如果系统有故障,有利于工程技术人员判断是主机系统故障还是探测器故障。

一、              正常布防:密码(1234)+“布防”键。

二、              撤防和消警:密码(1234)+“撤防”键。

三、              强制布防:密码(1234)+“布防”键+“旁路”键

四、              防区旁路:密码(1234)+“旁路”键+XXX(防区号,且一定是三位数,如008)

五、              进入编程和退出编程:进入编程是9876#0(密码+#0),退出编程是按“*”四秒钟,听到“嘀”一声表示已退出编程。

六、              如何填写数据:FC-7448主机的编程地址一定是四位数,地址的数据一定是两位数。进入编程后,键盘的灯都会闪动,LCD显示:Prog  Mode  4.05  Adr=       Adr=后面的就是要写上去的四位数的地址。输入地址后,接着输入21# 则会交替显示该地址上的两位数据;或者按“#”则可以出现数据1;再按“#”则可出现数据2。(出厂值,可以通过编程改变的),然后自动跳到下一个地址。如果需要对某些地址编程,则需连续按两次“*”则可以回到Prog  Mode  4.05  Adr=   。

七、              确定防区的功能:(地址是 0001—0030),所谓防区功能就是该防区是延时防区、即时防区、24小时防区等等。其中01代表延时防区;06代表即时防区;07代表24小时防区。(此项一般不用编写,用出厂值即可)

八、              确定一个防区的功能:(地址是 0031—0278),0031代表第一防区,0032代表第二防区,如此类推………如果想把第八防区设定为24小时防区,即可以把地址0038中的数据改为07 ,再按“#”确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