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寻求一款运放

楼主(2017-07-19):
(无正文)

网友A:
轨到轨运放也不能完全到15V啊

放大倍数和零点要自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轨到轨运放也不能完全到15V啊

放大倍数和零点要自己搞定

是有点问题

网友B:
输入,输出电压多少。和你选择的运放没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C:
如果正负15V供电,还要输出15V的话就要用轨对轨输出的了,用SGMOP07吧,可以满足楼主应用

网友D:
就这个要求,任意一款能承受正负15V电压的轨至轨运放都行。

楼主:
AD8420-中文手册.pdf (852.21 KB) 采用AD8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