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求助多通道ADC切换问题

楼主(2017-07-19):
  AdcHandle.Instance = ADC1;

  AdcHandle.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AdcHandle.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1;
  AdcHandle.Init.LowPowerAutoPowerOff  = DISABLE;
  AdcHandle.Init.LowPowerFrequencyMode = ENABLE;
  AdcHandle.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AdcHandle.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Handle.Init.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CYCLES_5;
  AdcHandle.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RECTION_FORWARD;
  AdcHandle.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Handle.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Handle.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Handle.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Handle.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AdcHandle.Init.DMAContinuousRequests = DISABLE;

  /* Initialize ADC peripheral according to the passed parameters */
  if (HAL_ADC_Init(&AdcHandl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2 - Start calibration ############################################ */
  if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AdcHandle,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while(1)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3;
                sConfig.Rank = 1;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HAL_ADC_Start(&AdcHandle);
                while(__HAL_ADC_GET_FLAG(&AdcHandle,ADC_FLAG_EOC) == RESET){;}
                ADC3 = HAL_ADC_GetValue(&AdcHandle);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4;
                sConfig.Rank = 1;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
                HAL_ADC_Start(&AdcHandle);
                while(__HAL_ADC_GET_FLAG(&AdcHandle,ADC_FLAG_EOC) == RESET){;}
                ADC4 = HAL_ADC_GetValue(&AdcHandle);
}

上面是ADC部分的主要代码,仿真时ADC3和ADC4读出来的数据都是adc3的值。
HAL_ADC_ConfigChannel(&AdcHandle, &sConfig);这个函数不起作用。
仿真进入该函数
  if (ADC_IS_CONVERSION_ONGOING_REGULAR(hadc) != RESET)
  {
    /* Update ADC state machine to error */
    SET_BI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ERROR_CONFIG);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adc);
    return HAL_ERROR;
  }
由于这个返回错误,没有执行后面切换通道的赋值。
对于ADC_IS_CONVERSION_ONGOING_REGULAR(hadc)函数不是很理解。
请大神帮忙看下需要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A:
HAL库不熟;

你设置成多通道顺序采样好了,读不同的地址的数据就好了

网友B:
你这设置太麻烦了吧...你可以用中断,在中断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设置太麻烦了吧...你可以用中断,在中断里处理。

问题解决了。。。hal库不实用。。。要改库函数。。。

网友C:
官方的HAL库提供的例子啊。里面修改那个切换的地方

网友C:
虽然都知道标准库好用,但是HAL更通用。

网友D:
切换通道存在问题吗

网友E:
一般都是顺序采样。

网友F:
ADC_IS_CONVERSION_ONGOING_REGULAR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使用顺序转换模式。

网友H:
用ADC连续采集11路模拟信号

网友I:
独立单次采集不可行。

网友J:
多通道能够采集多路的模拟信号

网友K:
用DMA实现的STM32ADC多通道采集

网友:
DC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使用双重模式

网友D:
不都是顺序执行ADC吗?

网友E:
可能切换采样通道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吧。

网友F:
这个没有执行过这个代码函数。

网友G:
多通道采样使用DMA赋值。

网友H:
DMA传输到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