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上32位乘法结果怎么保存?

楼主(2017-07-19):
请教下,在cortex m0上要作一个32位乘法,定义了一个long long型.用于结果保存.
但结果但结果始终只是保留最低的32位,,,不明白原因,想要全部结果.
unsigned long uAD;
long long sum=0;
uAD=0x7f55fef3;
sum=uAD * uAD;
结果单步执行,sum为0x65451aa9,高位的3f566fd8被丢掉了...
如何处理,请大神指点下.谢.

win7下用vc++验证,结果一样.

网友A:
long long  在32位机有的编译器跟long 效果一样。你可以使用 double 浮点型计算下,ST库的话用uint64_t试试

网友B:
很遗憾地告诉你:  Cortex-M0 内核只支持 32位*32位, 结果为32位的 MUL 指令.
不支持 UMULL, SMULL 等 64 位结果的乘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