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怎么指定组合逻辑门的分布方式

楼主(2017-07-19):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首先,背景是我用VHDL编程经验并不多,现在写了一个组合逻辑的比较器,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m_8 IS
PORT
(
    datax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比较数据x
    datay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比较数据y
    c_out : out std_logic;                          --比较结果,x>y 输出1,否则输出0
    e_out : out std_logic;                          --比较结果,x=y 输出1,否则输出0
    c_in : in std_logic;                            --比较结果输入,用于级联 --大于
    e_in : in std_logic;                             --比较结构输入,用于级联 --相等
    --clk : in std_logic
);
END com_8;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com_8 IS

signal b_c, b_e : std_logic;
signal buff_e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signal equ :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e_out <= b_e;
                        c_out <= b_c;
                end if;

        end process;

        buff_e(0) <= datax(0) xnor datay(0);
        buff_e(1) <= datax(1) xnor datay(1);
        buff_e(2) <= datax(2) xnor datay(2);
        buff_e(3) <= datax(3) xnor datay(3);
        buff_e(4) <= datax(4) xnor datay(4);
        buff_e(5) <= datax(5) xnor datay(5);
        buff_e(6) <= datax(6) xnor datay(6);
        buff_e(7) <= datax(7) xnor datay(7);

--        equ(0) <= (buff_e(7) and (datax(6) and(not datay(6))));
--        equ(1)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datax(5) and(not datay(5))));
--        equ(2)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datax(4) and(not datay(4))));
--        equ(3)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datax(3) and(not datay(3))));
--        equ(4)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datax(2) and(not datay(2))));
--        equ(5)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datax(1)and(not datay(1))));
--        equ(6)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buff_e(1) and (datax(0)and(not datay(0))));
--        equ(7) <=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buff_e(1) and buff_e(0) and c_in);

        b_e <= buff_e(0) and buff_e(1) and buff_e(2) and buff_e(3) and buff_e(4) and buff_e(5) and buff_e(6) and buff_e(7) and e_in;

        --b_c <= (datax(7)and(not datay(7))) or equ(0) or equ(1) or equ(2) or equ(3) or equ(4) or equ(5) or equ(6) or equ(7);

        b_c <= (datax(7)and(not datay(7))) or
                        (buff_e(7) and (datax(6) and(not datay(6))))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datax(5) and(not datay(5))))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datax(4) and(not datay(4))))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datax(3) and(not datay(3))))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datax(2) and(not datay(2))))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datax(1)and(not datay(1))))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buff_e(1) and (datax(0)and(not datay(0)))) or
                        (buff_e(7) and buff_e(6) and buff_e(5) and buff_e(4) and buff_e(3) and buff_e(2) and buff_e(1) and buff_e(0) and c_in);

END behavior;

但是,生成的RTL电路结构并非我想要的形式,实际生成的RTL电路采用了多级级联的与方式,这样导致了仿真出现很多毛刺,RTL 电路如下图:

我的想法是这些逻辑与门应该是多输入的方式存在,而非级联,就算浪费点,速度也不会太慢。
想请教大家的是,我该如何做呢?或是如何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