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v电池变成正负5v双电源

楼主(2017-07-19):
用TI的webench输入参数可以设计。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TI的webench输入参数可以设计。

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A:
用LDO得到5V,然后电荷泵芯片得到-5V

网友B:
9V电池只能供电很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电池只能供电很短时间

电池供电时间的确很短,不过暂时还没想到别的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DO得到5V,然后电荷泵芯片得到-5V

您好,能推荐几款合适的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供电时间的确很短,不过暂时还没想到别的什么解决办法

用一个锂电池,加电荷泵获得负电压。
TL084似乎不能用了,要换个低电压的,最好RAIL-TO-R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推荐几款合适的芯片吗?

高压LDO SGM2200H 转负压电荷泵SGM3206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锂电池,加电荷泵获得负电压。
TL084似乎不能用了,要换个低电压的,最好RAIL-TO-RAIL ...

之前我是用两节9v电池组成正负9v电源来给AD8221和TL084供电,TL084手册上写着电源得正负18v,但是正负9v也实现了相应的功能,不知道现在改成正负5v行不行,等会我把电路图上传上来

网友C:
1、改进电路设计,尽量用省电的芯片,不要用084等老的耗电大的运放。
2、改电源,不要9V电池,用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我是用两节9v电池组成正负9v电源来给AD8221和TL084供电,TL084手册上写着电源得正负18v,但是正负9v也 ...

TL084可以在+-5V工作。
但从电池获得+-5V并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084可以在+-5V工作。
但从电池获得+-5V并不方便。

之前您说的加电荷泵得到负压的方法不适用在这9v电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您说的加电荷泵得到负压的方法不适用在这9v电池吗?

大概可以吧。
但是已经比较麻烦了不是吗,又是电荷泵又是LD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改进电路设计,尽量用省电的芯片,不要用084等老的耗电大的运放。
2、改电源,不要9V电池,用锂电池。 ...

C:\Users\guolingxing\Desktop\微信图片_20170721104237.png 这是国外的一款传感器的原理图,我看它上面用的是TL084,这是采集肌电信号用的,请问如果要替换的话,有比较合适的吗?

网友C:
现在新的CMOS芯片,都比以前的芯片电压低、电流小、精度高。
你尽量用低压、小电流的芯片,TI的应该很多。
国内公司也很多的。
设计好的话,可能都不需要负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改进电路设计,尽量用省电的芯片,不要用084等老的耗电大的运放。
2、改电源,不要9V电池,用锂电池。 ...

用两节SupFire 18650锂电池构成7.4v,然后再通过电荷泵SGM2203得到正5v,再用SGM3204输出负5v,这样子可以使这几个芯片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改进电路设计,尽量用省电的芯片,不要用084等老的耗电大的运放。
2、改电源,不要9V电池,用锂电池。 ...

800maH 9v电池除了电量不足之外,还存在别的不适合用在此电路的缺点吗

网友B:
800maH 9v电池。。。。。这什么电池?

网友B:
现在手持装置尽量一个锂电池搞定,一般的也不要用电荷泵搞负电源。
绝大多数应用3.6V电源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0maH 9v电池。。。。。这什么电池?

一款锂离子充电电池,容量是800mAh

网友D:
如果你是产品上使用,建议直接采用小功率的砖块电源做,功耗低,稳定,温度系数好,金升阳和MINMAX的东西都不错。如果想自己做着玩、学习,那就去TI、MAXIM、on官网上找电源芯片吧,挺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两节SupFire 18650锂电池构成7.4v,然后再通过电荷泵SGM2203得到正5v,再用SGM3204输出负5v,这样子可 ...

这些芯片我不熟悉,你可以问厂家。主要看看你的负载电流是多少,电源芯片的输出可以达到多少。
降压建议用LDO好了,简单,可靠。
反向电压可以用电荷泵。

网友:
lm3488(sepic-cuk)+正负ldo

网友E:
为啥不用单电源的运放呢?

网友F:
LT1611+MP2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