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间距问题

楼主(2017-07-19):
各位大神,
   这两天做一款强电的板子,涉及到市电220V。因此对安规间距有一定的要求。但有时候似乎无法办到,比如引线端子已经固定的情况下---引线端子本身的间距就达不到安规要求。而且选用的TO-92封装或者TO-252封装的可控硅也达不到安规间距要求。
  问题---这种情况下怎么保证安规间距?或者说安规间距不一定要遵守,只是个建议距离?
  多谢啊!

网友A:
矛盾总是处处都存在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矛盾,所以只能折中

举个栗子:3PIN 的220V输入端子间距不满足要求,一般都拔掉中间的1PIN,只用两边的两个脚则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B:
既然是安规要求的,那要满足的。改器件。

网友C:
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自己计算安全间距。元件是可以弯脚的,PCB上间距可以拉开一点。
焊接元件后可以打白色绝缘胶防止爬电。

网友D:
可以通过对电路板挖槽来增加爬电距离

网友E(2017-12-18):
对于安全距离,端子本身需要满足标准要求(如通过认证的端子,一般来说距离是会符合成品要求的,特殊成品要求不一定能符合),之后是安装在PCB板后,PCB板间的距离也是需要满足标准的要求,如果满足不了,可以通过槽,或挡板,或屏障来满足距离的要求,如果是通过挡板或屏障来满足距离的要求,这个挡板和屏障需要满足标准要求的机械固定和材料测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