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什么这两个地之间要接一个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7-19):
电压隔离芯片b0505S  C21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我看官方的芯片手册参考电路并没有这个电容,这个电容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A:
3KV的耐高压电容

网友B:
静电的吧

网友C:
30PF?
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电容,还是有些作用的,直流隔离,高频信号等电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0PF?
开关电源初级和次级之间的电容,还是有些作用的,直流隔离,高频信号等电位。 ...

它两边都是5V,没必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它两边都是5V,没必要。

和二边都是5V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是220V的,不加,次级有较大的开关噪声,会导致EMC干扰。
低压的,无非幅度小一些。
有些场合,和RF电路有关的,需要RF等电位。

网友C:
手机充电器,如果内部没有这个电容,手机的电容屏都有可能被干扰。
这个电容不能太大,会有麻电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和二边都是5V没有必然关系。
如果是220V的,不加,次级有较大的开关噪声,会导致EMC干扰。
低压的,无非 ...

这个开关噪音是没有办法完全消除的。
两边都是低压,加这个电容,开关噪音可能会好一点,但帮助极其有限,比如说100mV变成95mV,没什么价值。

网友E:
早期的微机电源好像有这个电容

网友F:
左边接大地的话,这样就可以把右边地平面的噪声导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