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MAX485能接3.3V的电源吗

楼主(2017-07-19):
MAX485的VCC端能接3.3V的电源吗

楼主:
可是DATASHEET上建议接5V电源,现在接3.3V电源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DATASHEET上建议接5V电源,现在接3.3V电源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

手册里有电源电压的范围,超出规定范围的电源电压会造成不稳定情况
所以不建议

网友B:
一般都建议5v供电,比较稳定

网友C:
如五楼所说,可以用3485,管脚兼容的~

网友D:
这是设计的原则问题,良好的产品首先是设计出来,而不是仅靠试验出来的。
MAX485,数据手册不支持3.3V的,MAX3485才可以。
不要尝试超过数据手册的范围来使用,即使少量测试是好的,批量生产会很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设计的原则问题,良好的产品首先是设计出来,而不是仅靠试验出来的。
MAX485,数据手册不支持3.3V的,M ...

MAX485 VCC接了5V的电源后,他的输出就是4.5V,这样不会烧掉主芯片吗,MAX3485对一些云台不兼容,所以没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有电源电压的范围,超出规定范围的电源电压会造成不稳定情况
所以不建议
...

MAX485 VCC接了5V的电源后,他的输出就是4.5V,这样不会烧掉主芯片吗,MAX3485对一些云台不兼容,所以没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X485 VCC接了5V的电源后,他的输出就是4.5V,这样不会烧掉主芯片吗,MAX3485对一些云台不兼容,所以没 ...

这要看主芯片的耐压有多少,如果主芯片是3.3V供电,最好加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主芯片的耐压有多少,如果主芯片是3.3V供电,最好加光耦隔离

目前经分析,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都是在没数据输入时MAX485的RO脚处于低电平状态,加上拉也拉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经分析,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都是在没数据输入时MAX485的RO脚处于低电平状态,加上拉也拉不起来 ...

上图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导致单片机的输出就是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经分析,出现数据丢失的情况都是在没数据输入时MAX485的RO脚处于低电平状态,加上拉也拉不起来 ...

什么型号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导致单片机的输出就是低呢?

网友A:
端口设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基本上不应该拉不起来,断开和RO的连接看看能否拉高该MCU管脚?

网友E:
不行,手册上明确说明是4.75-5.25,如果要接3.3V设备,加光耦做隔离和电压转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MAX485 VCC接了5V的电源后,他的输出就是4.5V,这样不会烧掉主芯片吗,MAX3485对一些云台不兼容,所以没 ...

485一侧,比如有的485芯片是5V,有些是3.3V,是不会冲突的。
至于485和MCU之间,则要求电平匹配。
如果是5V输出接到3.3V输入,简单的可以串联一个电阻。
至于3.3V输出接5V输入,还得看看5V的输入高低电平阀值是多少。

网友F(2019-06-27):
可以用3.3V供电。我使用过多次,没有问题。但是尽量还是按照datasheet参数来选择电压

网友:
多长的线?短线100R要干掉噢

网友B:
这个供电我们以前也用过3.3V的,问题不大,但是后来我们有把设计改了,最好是选择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