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适配器输出电压不稳,导致ADC转换波动大问题

楼主(2017-07-19):
如图,设备供电是外接适配器5V,通过TPS79330转3V,给ADS83261供电。现发现ADS83261转换后波动非常大,如果直接接到电脑USB口,波动小很多,分析是适配器输出纹波大,在ADS83261的电源脚并连接0.1,0.01,1uf电容无改善,有什么好的滤波方法

网友A:
加更大的电容,比330uF、470uF,或者先用LDO,稳压后给ADS芯片供电

网友B:
TPS79330已经是一款不错的LDO了,PSRR有70dB了,在LDO输出串个磁珠,磁珠两侧都对地接10uF电容,如果还不行就怀疑LDO是否是真货了!

网友C:
记得还要怀疑一下PCB走线。

网友D:
5V + 10R电阻(根据负载调整) + 22u电容(更大更好) + TPS79330输入。这个电阻作用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V + 10R电阻(根据负载调整) + 22u电容(更大更好) + TPS79330输入。这个电阻作用很大。 ...

组成了低通滤波。

网友F:
看不见图,但根据你的描述是电源输入端纹波大,在5V输入电压端加大滤波电容,有条件可以在5V电源上串接三端磁珠,输入地也可以用磁珠隔离

网友G:
可以用RC滤波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