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505S电压隔离芯片的前后两个地可以用磁珠连起来吗?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图,两个地用一个磁珠连起来了,这样连还是隔离吗?我看官方的芯片手册没有这种连发,但是如果不连一个磁珠了话,后面的运算放大器的信号会有毛刺,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7-07-21):
你好
主要要看 你這LAYOUT電路 有沒有分割地
再去分析

以上

网友A:
你这里用了这个DC/DC就是为了隔离,按照你的设计思路肯定是不能连接起来的。
至于说运放有毛刺,要看具体情况了,按照你描述的现象,先不管其他原因,试一下两个地之间加个高压Y电容